[慧荣] SM2258H 272 开卡 颗粒TH58LJT1T24BAEF开卡软件哪位大神有?

楼主(2025-07-06):
如题,需要这个颗粒的开卡软件

网友:
加一下参数就行

网友:
A90=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200
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200=98,3C,98,B3,76,E3,3,08,10,0,1820,1820,2,9,0,1152,2,16,1952,3,160,8F,27,10,1,5F,74,0,1,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A91=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300
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300=98,3C,98,B3,76,E3,3,08,20,0,1820,1820,2,9,0,1152,2,16,1952,3,160,8F,27,10,1,5F,74,0,1,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A92=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400
Toshiba,1Tbit(16K),TH58LJT0T24BADE_DDR400=98,3C,98,B3,76,E3,3,08,30,0,1820,1820,2,9,0,1152,2,16,1952,3,160,8F,27,10,1,5F,74,0,1,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你可以试试,顺便提一嘴,flashinfo上的五个记录也都是我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