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温度太高了,相变是不是比硅脂好?

楼主(2025-07-06):
打算换下硅脂,犹豫是不是要上相变?

网友:
没必要,散热器用塞铜的,加点稍好一点的硅脂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主机也是高温就死机,在机箱加一个散热风扇就好了。

网友:
夏天了,先考虑风道问题

网友:
定期更换硅脂、清理灰尘就好

网友A:
打开侧板 加强通风才是王道。

你看我的“机箱”,我都好几年没换过硅脂了,这夏天最热的时候室内30度,玩一天的守望先锋,温度最高的也就显卡,不到70度,几乎听不到任何风扇的声音,不玩游戏风扇几乎不会转。
冬天的话,即便玩游戏,显卡风扇几乎都不转。
进灰什么的反而比封闭式机箱少多了,因为我整机所有的风扇都很少转,反而进灰少,最多一年清一次灰。拍照那时候 至少半年没清灰了,
电脑发热小的话,各方面寿命都会因此大幅度延长。温度低,风扇转的少,灰尘反而少。
什么风道都是瞎折腾,任何风道都不如打开侧板,能像我这样直接开放式机箱最好,只要注意不要溅到水就行。

网友:
没必要,稍微好点的硅脂就行,别涂厚了。高温要考虑是不是散热器不行,还是热风出不去,加机箱风扇

网友:
加个电扇外部吹风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侧板 加强通风才是王道。

讲得很有道理,实操指导性很强,学习了

网友:
我的电脑到了夏天都是打开侧板散热,简单,天气凉快了再装上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侧板 加强通风才是王道。

敞蓬散热裸奔,最怕灰尘

网友:
换水冷,水冷散热效果好

网友:
打开侧板散热比什么都有效。

网友:
好的硅脂和相变都是半斤八两  就看个人喜好了  不用纠结   楼上说的更在理  打开侧盖更有用

网友:
其实差不了几度,可以从机箱风道入手,或者看看是不是硅脂干了或者吃到了显卡的尾气

网友:
开箱散热也可以

网友:
抹点牙膏,冰冰凉

网友:
笔记本上相变好。台式机还是用信越吧

网友:
好久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侧板 加强通风才是王道。

这个厉害
不过这是“开放式机箱”吗?我看见了开放式,没看见机箱

这个思路秒杀一切机箱,此时无箱胜有箱。
好奇的是,机械硬盘位在哪里呢?当然只用NVME也没问题。
有前置USB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