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1000R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万用表二合一测评体验

楼主(2025-07-06):
众仪的这个跟滨江的方案相似度极高,不过众仪的万用表是四位半的,精度方面优于滨江。测量速度比较慢,无论万用表还是绝缘电阻的速度都不快。万用表尾数稳定慢,且尾数跳。
二合一的设计,一表多用,无论电工还是电子维修都能用上。

网友A:
国产表四位半都没一个做得好的,连做三位半都马虎的厂家,做四位半真是难为他们,一没计量测量方面的顶尖技术,二没工匠精神,都是拿公板设计修修补补,主打一个能用就行,国产四位半基本最后一位是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四位半都没一个做得好的,连做三位半都马虎的厂家,做四位半真是难为他们,一没计量测量方面的顶尖技 ...

不是吧,你说慢,跳1个字还能理解。3位半都马虎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的流行厂商,别管网红还是传统老牌,测准3位半水平国内有哪家做不到的。这论坛又不是光一个黑的,讨论还是要实事求是,给大伙有意义的参考

3位半4位半要什么顶尖技术……乐老师那种diy都能搞6位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慢,跳1个字还能理解。3位半都马虎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的流行厂商,别管网红还是传统老牌,测 ...

做三位半,四位半是都没问题,就是能糊弄就糊弄,板子做工最好的是优利德,精度万年偏低。第二是胜利保护电路舍得用料,10M一般是5个2M,这块不糊弄,精度我感觉是没校准就是原样,返厂维修的校准了。众仪是能省就省,10M一般是两个5M,精度绝对排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四位半都没一个做得好的,连做三位半都马虎的厂家,做四位半真是难为他们,一没计量测量方面的顶尖技 ...

确实,公司的胜利万用表每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慢,跳1个字还能理解。3位半都马虎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的流行厂商,别管网红还是传统老牌,测 ...

是的,这里面有国产做好、做差、没做四位半的品牌也有国产做好、做差三位半的品牌,但是很多人脱离价位谈体验一定是在许愿。可以认为fluke是用多数国产品牌四位半的成本做三位半产品,而fluke的三位半都能买国产一两块四位半了。
另外真正需要万分之一精度或是千分之一精度的场景是什么呢,强如fluke也会在表内设置可调电阻用于校准,而多数可调电源也具有微调旋钮,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有容许一定误差的技术标准,反而尽可能提高电源效率、功率密度、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四位半都没一个做得好的,连做三位半都马虎的厂家,做四位半真是难为他们,一没计量测量方面的顶尖技 ...

买的时候看看详情页指标就行了,四位半一字不差最少要0.01%精准度,好奇普通人需要精密测量此数值的场景是什么,就算是fluke也会有温漂和老化,不能用头部品牌的标准去要求中低端厂家。可以去参考ut117c的厂家页面有校准证书,校准使用更高精度仪表,有此精度可以去做计量了。四位半的国产过程校验仪0.01%+1都得一千起步,选配校准证书相当于做一次四位半的计量校准(两三百)。众仪zt-225能做到0.05%+3也无法保证满量程时最后一位的可靠。以后买表建议买0.1%或者0.01%以上的,不能指望每次测量都在校准的温度,不现实。厂家甚至可以将精度放宽简化质检流程,这也许是很多人诟病的地方,可即使四位半也可以是0.5%的直流精度,因为三位半四位半不过是显示方式。

网友D:
配色、档位和模拟条让人联想到4000字的Klein ET6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慢,跳1个字还能理解。3位半都马虎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的流行厂商,别管网红还是传统老牌,测 ...

这货主打一个信口开河
乐老师的7.5都快出了。
什么年代了还停留在三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公司的胜利万用表每表不一样

我手里的三台34401差了几十个字,是否证明惠普、安捷伦、是德三家都是垃圾?

网友:
精度挺不错,只是众仪的表外观怎么都是这种风格,我个人非常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慢,跳1个字还能理解。3位半都马虎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的流行厂商,别管网红还是传统老牌,测 ...

乐老师的那个JOY6.5也不完全是自己设计、开发的,自来俄国大神的设计思路,国内最早是2010年10月由mengxin发表在38HOT上。

后续有几位大佬不断进行完善,最早成品也由mengxin发布,最终定型应该是按胜利70D外壳设计。

乐老师是前人基础上,利用1V档放大,解决了10V精度和稳定性,也是得益于LTC6655、LTC2440、ADR4550,以及LT5400和1766-C6815两种电阻网络。
现在较为成熟版本也不是没有缺陷,例如100Ω以下测量电流仿小,造成精度不高;直流电流档量程过小(2A),精度受元件影响较大。虽然电容、大电流测量可以通过外扩展板解决,但精度并不高。

再说国产3 1/2、4 1/2表吧,基本上都指望MCU内置的ADC来达到高数位显示,但对于外置电压基准IC、电阻、电容则用的只是普通级的,甚至美信的古老基准IC也用上了,说到底还是成本问题,测量电压、电阻、电容精度、稳定性都很一般,再加上固件中使用了“斩波”手段解决尾数跳动问题,所以也谈不上温漂。
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固件中并不是使用基准IC原始电压,目的是为了使MCU内置ADC放大后整总数输出;另一个地方就是MCU外围电路并非按技术规范设计,造成后续想自己动手更换电压基准IC、比例电阻、滤波电容都很困难。

网友:
不错,再加个低通滤波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配色、档位和模拟条让人联想到4000字的Klein ET600

我敢打包票你图里的表就是华盛昌生产的

网友E:
那么高的电压是什么输出的

网友:
众义的表花样真多呀

网友:
不会修老师可以测试一下在100k时绝缘档的输出电压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敢打包票你图里的表就是华盛昌生产的

是的和90dm860内部测量原理一致,除了是dtm0660,显示屏和dt-5505完全一样,虽然如此,et600作为外贸款,显示屏显示效果确实好很多,和安捷伦或是福禄克的对比度相近。内外用料差异主要还是用户群体消费能力和平均预期决定的,影响厂家设计和市场定位,一时半会难以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高的电压是什么输出的

反激式开关电源DC-DC升压,没什么技术含量,会有效率问题,绝缘档位待机或是空载输出电压也会有一定功耗,使用时需要及时停止输出,严格的使用流程是读数后停止输出电压,等待内部ntc对外部电路放电至0V再断开表笔或换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四位半都没一个做得好的,连做三位半都马虎的厂家,做四位半真是难为他们,一没计量测量方面的顶尖技 ...

就这个价格也不好要求啥了,真做好了价格上去没几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