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长虹柜式空调不制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7-06):
这个长虹空调去年就不正常了,今年直接打开的话就是不制冷,网上淘了压缩机,电容跟风扇电容换上去都是正常运作的,但就是出来的风不冷。散热片也清洗过了,两个内外机温度探头也查看过了,也是正常的。
现在怀疑是因为年数太久了,有20年了,估计氟利昂漏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空调机只要不移机,它的氟利昂是永远不会漏的。
到底该不该相信这个说法呢?约了加氟利昂的人迟迟不来,他说要加一次要300块。
现在又有矛盾之处,就是犹豫再三是买一个新的1.5匹的1500块的空调以旧换新呢,还是加氟利昂。就怕担心铜管又出什么沙眼又漏了之类的。
不知道有经验的人说说为什么空调不制冷呢?

网友:
换吧!够黄的

网友:
先把室内温度传感器换了。如果不行的话就考虑启动电容。 如果按键没反应的话,就考虑一下微动开关坏。 定频空调还是比较好修的。

我家的长虹空调用了24年了,也没漏氟, 老空调就是比较费电。

网友:
漏氟或者压缩机卡缸不启动都会不制冷,以旧换新弄台变频一级能效的它不香吗?

网友:
有时间就自己折腾,修好有成就感。去年就不正常,大概率还是缺氟,这种老空调不复杂,试试自己加氟

网友:
这个古董橙色,换吧

网友:
压缩机运转是否正常?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现在国补,换吧。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还是换机吧,摆着也不好看,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趁国补换新

楼主:
ok,老空调回收据说600元。就是杂物太多,要搬杂物整理地方要整理比较麻烦,还是以旧换新算了。

网友:
真是漏氟花300修不值得,还得查漏,不然很快又漏没了。有国补再加以旧换新不香么

网友:
如果自己拆下来,废品价格是11块钱一公斤,内外机都一样,还有连接铜管,35元一斤废紫铜管,也能买1 2百元 这是到废品站卖的价格,别人上门回收 多少要挣点钱,没有这么高。以旧换新700元一台 新柜机可以,老柜机都很重不划算 但是给你拆好 工人工资 出力了 也能说的过去。

网友:
你看内外机铭牌,如果很重,自己能拆,就自己拆好 拉到废品站卖,自己在家称好,就是我上面说的价格 差不多就行。不行就找收废品的 上门看看 比依旧换新贵 就卖给收废品。最后没办法 就以旧换新。

网友:
老空调就是比较费电。

网友:
你换压缩机不冲氟?

网友:
空调不制冷原因太多了

网友:
以旧换新加国补,直接换台,修已经没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