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七彩虹SL500开卡

楼主(2025-07-06):
SL500用慧荣sm2259XT,2259XT2都可以认到固件内存,但是在选到内存的时候怎样都选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主控到底是59xt还是592
如果是592就用这个包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W1130B_FWW0613A0.7z

网友A:
我之前七彩虹某固态硬盘不行了,后来通过坛友的开卡软件开始折腾。
原240G,按正常选上可以开240G,但是就是开不出来,最后少选了其中一个颗粒,就成功了,不过只能用120G。重复几次都不行。
怀疑是其中一个颗粒挂了。

网友:
祝贺你开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七彩虹某固态硬盘不行了,后来通过坛友的开卡软件开始折腾。
原240G,按正常选上可以开240G,但是就 ...

有没有可能颗粒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颗粒虚焊呢

不太可能,不过在当时没有那个技术,也就没有做吹焊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