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单片机版VC9801A+ 修理记录

楼主(2025-07-06):
一台吃灰的VC9801a+ 电阻挡位 反应迟钝,测量不准; 就先清理的转盘,结果好了,拍个转盘弹片留底备用

网友A:
这是写日记!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写日记!简单明了

往往简单的办法能解决一些问题,就是需要动一下手

网友:
就一张图啊

网友:
下一集什么时候更新

网友:
有必要,弹片的位置必须留照片

网友:
一台一样的 全都好 就是好DCV档不换挡 数就不变 不知是芯片的问题还是eeprom的问题.

最近快写好程序 自由刷eeprom一下 已经能读出 但是用编辑器打开有一大堆的未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