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荣事达手持式蒸汽挂烫机RS-GT808H

楼主(2025-07-06):
邻居荣事达手持式蒸汽挂烫机不能使用,拿来帮维修,还没修过这种产品正好过学习下,看外观以为内部有什么特点,先试机能开机加热,开关指示灯一直常亮,但过几分钟800w这点水还是不能出蒸汽,看来只有拆开检查原因,内部腐蚀水垢严重清理,在检查保险,陶瓷温控,发热盘通断阻值正常,怪事怎么不正常使用,问题出在那,检查电路发现是指示灯误导,它是电源指示灯,不是加热指示,这个设计有问题,看来是温控的问题,加热时没有达到要求温度提前断开,关机后又能复位,不好测试好坏,在通电用试电笔检查温控真的是它的问题,只有拆出更换,问题来了加热板因腐蚀固定温控螺丝拧断,麻烦请教各位有无好的方法固定,钻孔、硅胶和AB胶

网友A:
这东西必须用RO膜逆渗透的水,或蒸馏水,用自来水,水垢就搞死了

网友B:
用自来水水垢大用不长久

网友C:
直接换发热单元吧

网友:
漏水漏电危险!

网友:
必须换发热体了

网友:
水垢就搞死了

网友:
怎么搞成这样?漏水了吗?

网友:
看着这玩意怎么防水做的这么差啊,不应该啊

网友:
防水做不好不是好产品。

网友:
更换发热盘比较靠谱,目前这个发热盘已经严重锈蚀,掉下的粉末就是锈蚀后的产物,不是水垢,温控器也不好固定,换个新的发热盘还能用上1年多,也解决了无法固定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手持式蒸汽挂烫机故障原因一般是使用自来水造成的,一旦出问题了,基本上报废了。建议使用桶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必须用RO膜逆渗透的水,或蒸馏水,用自来水,水垢就搞死了

可能水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来水水垢大用不长久

是的水垢问题严重,厂家应该在外壳上加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发热单元吧

在网上找下,看是否有价值维修

网友:
这种就跟电熨斗一样,,,水垢一多就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