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轨道灯改装灯带

楼主(2025-07-06):
以前轨道灯的轨道

测试电源正常。

买的灯带

装上去

效果

不怎么好,
不能直视有些刺眼,
也懒得再拆了,不是主灯基本不开
应该买自带散光的,这种透明套的需要灯罩进行柔光,或者是反射出光。

网友:
改T5座呗...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伤眼睛啊!一定要灯罩扩散

网友:
代换的真好,就是对眼睛不好,真是亮瞎了双眼啊,其实可以换低压的5V的灯带,那种黄光的柔和的,还省电,亮度合适,不会刺眼。

网友:
用T8灯管代换

网友:
弄点薄膜缠一下

网友:
弄些LED扩散板或扩散膜贴上去,就好了。

网友:
灯带寿命不行,散热不好。

网友:
直接买两个轨道灯回来安装上去不更好?

网友:
贴层A4打印纸

网友:
确实,LED灯珠没有灯罩太刺眼了。

网友:
自家新装修,感觉轨道灯实用性不强(主要用于重点部位照明),且轨道灯的四周顶墙面要求平整(需要提前布线), 不然光照下太突兀

网友:
灯带的寿命的确不行,我家的吊顶装了灯带,没几年就开始发暗,现在基本没多少亮的了,也懒得去修,平时用不上。

网友:
去年给邻居家的店铺改过,我的方案是把灯带贴在了轨道的两侧,不直射下面,看上去不那么刺眼

网友:
灯带得靠反射光,做背景灯用

网友:
这是什么画?楼主给个全图照片

网友:
灯带寿命确实不长

网友:
需要配条灯罩柔光,灯带散热比铝基板灯条差,容易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