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接收管的外壳上的十字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5-07-07):
如图

网友:
屏蔽罩预留的红外接收窗口加强筋

网友:
是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就是个外壳 漏出来是为了发射或者接收红外线  要是不带十字的话外壳的强度不够

网友:
十字面对红外线,防止装反了

网友:
屏蔽干扰罩

网友:
应该是屏蔽或固定接受点的准确位置。

网友:
我认为还是加强屏蔽,也有方便固定的作用。以前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的接收头没有这个屏蔽也一样好用。

网友:
后面都罩着了,前面不得开个口让光进来呀,至于留十字筋一个是加强另一个是口大了不留筋在成型时容易变形吧

网友:
那个是屏蔽罩,十字是为了加密,加强屏蔽效果吧。

网友:
楼主,你真是细心的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都不是一般人啊;话说:楼上讲了很多理由,好像都有道理;其实,当你把接收头竖起来安装时,这个金属不是十字,而是一个大写的叉-----X,表示禁止遮挡或者碰撞,像交通红绿灯上的X,表示禁止通行。

网友:
信号收集用的

网友:
我觉得是机械结构强度,应该是制造时候做成这样才能保证结构强度。

网友:
防止爆炸的

网友:
限制红外光的入射角度,减少环境杂散光(如阳光、灯光)的干扰,提升信号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