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隔离示波器TPS2024

楼主(2025-07-07):
隔离示波器可以测量市电,无需隔离变压器。

可以同时测量两个不同的设备或者电路。非常灵活。相当于差分探头。

但是电路比普通示波器复杂,带宽不高。价格高。目前很少。常见的只有泰克。

我刚刚搞到一台。

和非隔离版本TDS2024一样使用,但是注意此时探头成为差分探头。不能像普通示波器一样用。示波器操作完全一样。

用两个电池仓,使用通用的锂电池,容易买到,不是泰克专用,续航8小时。

键盘灯,可以关闭,方便现场作业。

键盘的灯只是照明,不会成为指示灯。

隔离BNC接口,看起来十分专业。

防撞胶皮
整个外壳十分厚实,和TDS脆弱的外壳对比强烈。毕竟是出差使用,便携移动的。

本机有风扇,噪音中等,属于可以忍受级别。

屏幕可以调节亮度,保护灯管,方便作业

泰克可以说为了这台机器很多零件都是高配。旋钮也是高档货,手感很强。对比万用表表盘。

总之是一台坚固耐用的高级示波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还有CF卡插槽。

网友B:
这东西挺好的,什么价收的?

网友C:
隔离版本有什么优势?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加了电池供电而已,而且对于测量市电又不是电业局那种专用于电网测量的,普通用户万一真遇到加个隔离变压器更具性价比或者直接DIY差分探头,这年头都是白菜价了,买单独的隔离示波器着实没必要,但反过来说价格便宜,那当然要隔离示波器好。最终还是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版本有什么优势?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加了电池供电而已,而且对于测量市电又不是电业局那种专用于电网测量 ...

话说四个200M差分探头正规厂家就是天价。自己做也不敢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挺好的,什么价收的?

3500从厂里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还有CF卡插槽。

需要读卡器。没有U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四个200M差分探头正规厂家就是天价。自己做也不敢用吧。哈哈

看来你的消息真是闭塞呀,你随便上google或者gethub上业余制作的差分探头多如牛毛,随便一个都是200M、500M带宽的,还全套PCB打板文件附带,只要你有手会买电子元件,完全可以自己组装一个玩玩

你以为差分探头是什么高科技的玩意吗?说白了就是一个电阻衰减器,考虑到带宽需要加一堆运放和滤波器的组合,如此而已

网友D:
竟然用电池的,所以隔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消息真是闭塞呀,你随便上google或者gethub上业余制作的差分探头多如牛毛,随便一个都是200M、500 ...

还真是,不过说起来简单到时候一堆问题。200M的元件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电池的,所以隔离了吗

肯定是可以插电用的呀。隔离是电路设计和电源没关系。现在市面上用电池的手持示波器很多,也没看到隔离的。成本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不过说起来简单到时候一堆问题。200M的元件也不便宜了。

https://resources.altium.com/p/differential-oscilloscope-probe-project

自己看要什么贵的元件?无非最贵的也就是那几颗运放芯片,上X宝鲁几张券等于不要钱,其它自己看,多少钱,我说都不回话了

网友E:
请教楼主,测量市电,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就算隔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resources.altium.com/p/differential-oscilloscope-probe-project

我看过这个项目,博主自己做一个差分探头,中间十分坎坷,最后由于设备原因没有测200M。这个就是很多DIY项目的问题。毕竟没有办法很完备。另外这个是差分探头没有隔离,也是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测量市电,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就算隔离的吧?

那要看你怎么隔离,一般隔离市电,一个通道时候很容易。电池供电示波器用一个通道就是隔离的。但是隔离示波器的意义是多通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这个项目,博主自己做一个差分探头,中间十分坎坷,最后由于设备原因没有测200M。这个就是很多DIY ...

我只是随便搜的,刚好这是第一个,就切图上来了。看来你很较真呀,非要200M?150M的时候很准,到了200M的时候就不准了么?DIY的东西你和商业性质的产品比?在我看来DIY的东西能用就行,毕竟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就摆在那里,过份的最求严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随便搜的,刚好这是第一个,就切图上来了。看来你很较真呀,非要200M?150M的时候很准,到了200M的 ...

可以的,一般电工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随便搜的,刚好这是第一个,就切图上来了。看来你很较真呀,非要200M?150M的时候很准,到了200M的 ...

1KV及以下的差分探头都已经开源化了,网上有很多开源实例。
1KV以上还是有一定技术的,不过需要自己筛选元件而已。

DIY差分探头成本大约600元左右,如需要达到CATⅢ标准则多花200元,如想达到CATⅡ标准则多花近400元。

我现在常用的是东儿差分探头,再好一点的差分探头基本上不通用,例如TEK、KS、LCY等大厂的中高端探头几乎不通用,还需要自己做转接头,挺麻烦的。

电流探头现在有开源制作方法,但能成功的极少,因此品牌货都贵,如果外带或外借,我基本上都是用收的二手建武、横河、日置之类的。TEK、KS、LCY等大厂的玩不起,一支探头可以买国产中端示波器了。

再者,不要相信麦某信的探头,最好不要用。不用多解释,实例使用中是付出教训和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KV及以下的差分探头都已经开源化了,网上有很多开源实例。
1KV以上还是有一定技术的,不过需要自己筛选 ...

基本上太便宜的没有好货。

网友:
4通道,200M好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