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12PCH503A压力锅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7-07):
家中的美的电压力锅,已经有10多年了,买的时候是超市的特价,非常好用,前几年一度放在家里没有使用而生锈。最近两天发现这压力锅的计时系统居然反着转,明明定好了5分钟煮个稀饭,然后去买个菜送个孩子,回来一看时间居然到了20分钟,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拧错了,今天专门做个实验坐在这里等,果然是反着转的。请问这种定时机构是不是由电机驱动的?肯定不是发条吧?我只知道像那种摇头电机类似的,坏了很容易反着转。(请无视外壳上的锈迹)

网友:
正常来说反转旋钮它转不过0.你这个有些奇怪拆了它吧!内部结构应该跟风扇类似机械式压缩发条。

网友A:
机械式定时器里面没有电机
ps:楼主请买台新锅吧

网友:
这个锅煮的东西能下口吗

网友:
估计是发条定位开了

网友B:
我的美的电饭煲,买的时候是最贵的,用了一年不加温了

网友:
外置定时器。

网友C:
我家的也十多年了,美的的,外壳也起锈了,但是没你这个严重。我买的是电脑版的,使用频率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定时器里面没有电机
ps:楼主请买台新锅吧

现在很多是需要电才运行的,严格来说有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是需要电才运行的,严格来说有电机

这样啊,我在用的美的风扇和空气炸锅都没有电机,我想起来了,那种拧起来很轻松的定时器里面是有电机的

网友E:
永磁同步电机遇到阻力就反转(譬如微波炉转盘),对于楼主的压力锅定时器则需要有阻止反转的机构才能保证转向不变,这得拆开看看,可能止反转零件损坏了。

网友F:
没拆开看看啊?

网友:
不用电的是机械式发条的。用电的里面有个小同步电机,如果止逆转齿轮出了问题,就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定时器里面没有电机
ps:楼主请买台新锅吧

捡破烂是坛友通病,我不去捡别人的就行了,自己的可舍不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电饭煲,买的时候是最贵的,用了一年不加温了

现在美的都是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十多年了,美的的,外壳也起锈了,但是没你这个严重。我买的是电脑版的,使用频率很高。 ...

我家里还有个奔腾的,4升的也是电脑版的,不过没这个耐用,在这个后面买的,早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在用的美的风扇和空气炸锅都没有电机,我想起来了,那种拧起来很轻松的定时器里面是有电机的 ...

不是那种吱吱响的。吱吱响的是机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磁同步电机遇到阻力就反转(譬如微波炉转盘),对于楼主的压力锅定时器则需要有阻止反转的机构才能保证转 ...

就那个有点像小吊扇的那种。小吊扇也可以反转,用手反着几圈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拆开看看啊?

这几天一直要用,早上压绿豆沙,中午和下午要煮稀饭熬排骨汤,拆掉了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个有点像小吊扇的那种。小吊扇也可以反转,用手反着几圈就反转了。 ...

小吊扇也有防反转的像弹簧样子的设计,反转它就抱住转轴阻力大,正转没有阻力,保证了扇叶正转,如果它坏掉了,扇叶有时就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