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样给复印机上的无刷电机转起来

楼主(2025-07-07):
昨天拆待报废复印机上的硬盘和内存,顺带拆了几个无刷电机下来,但不知道怎么样给它转起来,图中+24和+24是关联的,GND和GND也是关联的

网友:
没意义,直接买电风扇用的

网友:
板子上带驱动吧,需要整明白端子功能,外接相应的信号应该就能转了

网友:
右边还要有几组控制信号输入才可以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
clk信号驱动的,不像pwm直接给高或底电平就行。

网友:
这个板子自带驱动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从电机的三个相线入手,uvw分别接电调或者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一般人真的搞不定,需要用的话换成品控制板是最简单的。

网友:
有一个几乎一样的,要给一定频率的信号才能动,有正反和刹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814-1-1.html
后来驱动板被我玩烧了。最后发现不用原来的驱动板,用电动车的无霍尔方式也能驱动

网友:
找个无刷控制板,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复印机上的硬盘和内存什么样,看过内存插槽和笔记本的很像,据说内存和电脑的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印机上的硬盘和内存什么样,看过内存插槽和笔记本的很像,据说内存和电脑的不通用 ...

我的是东芝复印机,硬盘用的是东芝硬盘,内存是笔记本用的内存条

网友:
某宝卖电机的店里多去看看 参考下

网友:
这个转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尼得科电机,

网友:
单独买个驱动板吧

网友:
就是会转了,一般也用不上,电压,转速等不好配合。

网友:
这电机可玩性太低

网友:
看样子让它 转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用拉马给电机换轴,去掉自带驱动,装在电风扇里面,配无感无刷驱动和电源。

网友:
我猜是要驱动的,直接通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