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S 测试笔改造成在线 TDS 测试仪。失败。

楼主(2025-07-07):
之前家里的净水机改造成 无压力桶 ,这样一来,第一杯浓水现象十分明显。

膜壳使用的是 2013 型号。400g 的 ro 膜。出口直接连接水龙头。距离大概 80 厘米。

正常使用情况,纯水 大概 4-5 左右,我很满意,但是,放了一晚上,第一杯 500ml ,浓度 30..。。第二杯 500ml,浓度6-7。看来,第一杯要 倒掉。为了验证到底什么时候浓度开始降低,决定 改造 一个 TDS 在线 测试

一个 测试头。自带 三通 ,图片如下

插头是这种,通常直连电路板。临时用来做测试,我找到压箱底的 转接头。是 3 pin 的,不碍事儿。

另一端,连接 检测笔的 探头。这下麻烦了,检测比的探头十分光滑,不好连接。想了半天,有主意了

能看明白不 ?

套上 探头后,只管拉紧就行。十分靠谱。真是个机灵鬼。

连接没问题,十分牢固。开始测试,显摆上水杯接水,开阀。

奇怪,出水100ml,一直显示 000. 刚刚放在水杯里显示正常呀 。

后来发现,这个测试笔不适合在线检测。

在线检测有个特征,数值是连续变化的,例如 12----13-----13-----14------15------16-------17 .这里涉及到采集,求平均等。这个测试笔只有探头接触水的 半秒钟采集 若干数值并显示平均数,之后就停止工作,除非断开 探头,再次接入,会再次工作一段。为了验证在线测试,只有反复   开关     测试笔,这样可以看到水质的连续 浓度。基本也就是 400ml 开始,浓度是 7. 到500ml 的时候,浓度是 5.后续 基本稳定。

由此得出结论,对于 2013 型号的 膜壳,第一口浓水的 容量大概是 400ml 。这样也好,放一晚上,第一杯 排除 400ml 就足够了。

我现在,是这样使用的,家里一个 2l 的 冷水壶,基本够一天了。每天早上 放掉 400ml 水 后,接满 一壶  2l 冷水,再接满 2l 烧开后 放入水壶,4l 水基本 够一天用了,平时基本不用 纯水。这样就可以避免 第一杯 浓水。

接下来,探头 退货,就这样。

网友:
万用表测下电阻吧,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TDS测试本质就是测试水的电阻值,所以只要搞清楚算法,自己做一个就很简单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标题进来看看

网友:
要再次测试直到成功

网友:
换水质监测仪

网友A:
既然不能连续检测,那就加个电路,不断地断开/导通。

网友B:
有在线式的TDS表,有直接串管道的,也有插到出水口龙头上的。价格20-30块。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楼主细致才能发现这种问题,换普通人第一杯水也喝掉了

网友:
我还是喝新鲜的自来水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是小白,来看看测试啥指标的,水的话,不是测试水的PH计和电导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线式的TDS表,有直接串管道的,也有插到出水口龙头上的。价格20-30块。 ...

是的,反正现在得到结论了额,也就是 400ml 的 容量,倒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能连续检测,那就加个电路,不断地断开/导通。

算了,反正现在得到结论了额,也就是 400ml 的 容量,倒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反正现在得到结论了额,也就是 400ml 的 容量,倒掉就行了。

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是小白,来看看测试啥指标的,水的话,不是测试水的PH计和电导率吗。 ...

对于RO膜净化水的测试普遍采用TDS值测定,百度给出的含义如下:TDS值反映水中所有溶解性物质的总量,包括矿物质(如钙、镁、钠、氯等)和非电解质污染物(如有机物、微生物等)。这些物质会增强水的导电性,TDS笔通过测量电导率间接推算溶解物总量。

网友:
继续改进,直到成功

网友:
觉得接个便宜货万用表测电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