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避坑!一把怪胎轻型电锤:手电钻的屁股+电锤的头

楼主:
前阵子买的电锤送人了,所以还得再入一个,看马云家有一个价格便宜的,日常价格70+,偶尔打个折60+

于是搞了一个,到手后还是个摔残了的,直接退了

说怪胎是因为这货是手电钻的屁股+电锤的头

被快递摔烂的握把

里面的小电机简直是可笑

大约15mm

直接退了

楼主:
忘了说了,这玩意的插脚是铁的
25.7.8更新
昨晚新入手的PDD货到了,好评还反了2块
拆开一看,和第一次的一样,大电机,铜插脚。
多花10块钱还是很值的

不算电池 裸机2.375KG

插脚是红色塑料的,铜的,而且厚度也够

电机尺寸25mm  退掉那个15mm

网友:
这么小的电锤,力道肯定不够大,拿来玩的吧。

网友:
这个价钱,偶尔能用就行

网友:
至少用了无刷电机,漆包线这么粗,扭力应该不小!

网友:
我觉得电锤这东西怎么也得买个200多的,充电电锤怎么也得再加个100多的电池,合计400多吧,我自己早年买的那些便宜货,用着不乘手,现在都不想用

网友:
家里偶尔用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买这样的工具还是建议买牌子的,确实用着不一样。

网友:
忘了说一句,同款尺子这把尺子忒好用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说实话,基本上是什么价钱什么质量水平,一年就用它个一两次,不强求它质量好

网友:
这个就是定位家用的,偶尔打几个小孔。

网友:
这就是个明显的小马拉大车工具,是有点奇葩了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这也太小了点。用电钻还行。用电锤不够力

网友:
这些电动工具,只有用一下,试试才知道好坏,光看外观好看,不经用,用几次就坏了。买品牌的进口货。

网友:
做事得800w以上的

网友:
头部电锤、机身电扳手,拼凑得太难看了。
另外,插脚铁的不值得奇怪了。电磁炉加热盘的固定脚都是铁的

网友:
确实挺怪的这结构

网友:
偶尔用用应该也可以

网友:
起码是无刷电机了,感觉就像是嫁接的产品,哈哈哈。

网友:
我在闲鱼上收了一个宜家的1焦耳电锤,最大只能打10mm的孔,一般家用是够了的。卖家说坏的,实际是充电器不匹配,配了个12V的,电池处于饥饿状态,怎么能用呢?还好我知道它是用14.4V的磷酸铁锂电池,配了个充电器后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