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工极好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5-07-07):
买了新电动车,又开始捡起来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的事儿了,这次购买的是雅迪72V 23Ah电池的踏板电动车,电机功率1200瓦,配的充电器是重庆和诚,我看做工不错,新的雅迪车店要价100多也合适,因为这是一个灌胶充电器,做工品质也非常优秀,个头适中瘦长类型的,模具开发的非常合理手感好,观感也很不错,里面的零部件我拆开看了都要比我以前的48V简易款电动车的充电器好很多。

很多都是模块化的,220V交流输入线也是可以插拔的设计在内部,输出线也是一样的插拔设计,这样就为后期更换电线留了很大的维修便利性。还有他的风扇,同样是插拔设计,风扇坏了也可以随时更换,虽然风扇坏的平日里不会太多吧。

充电器整体灌胶,他是外壳上下壳体和灌胶的盒子是分开的,电路板装在一个恰好能容纳它的塑料壳体里面,然后灌胶,最后装上下壳子完成。这款充电器手感很重,我也特别喜欢,陆续黄鱼买了好几个,一个也就30元的样子吧,很值得,毕竟100多的东西,30就能买到,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下面说故障。

我刚才说了很多充电器做工很好,散热片做的很厚保护也很好,就连输出的防反接那个BT151都带了个温感探头,插在散热器里面,灌胶的目的我个人理解有两个,一个是防止受潮进水么? 还有就是防止震动导致的配件松动么?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灌胶的目的,还有就是灌胶充电器普遍大家觉得不能维修,一旦坏了只能扔掉,之前我也这么想当然的认为,但是我看过一个充电头网站的拆解把手机充电器灌胶的都给拆的干干净净,我就想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忘了说故障,充电器刚插上工作正常,大概三五分钟就亮绿灯不充电了,用手用力晃动几次可能又好了,或者也不好绿色指示灯还有打嗝现象,这种情况之前在维修简单充电器48V的也遇到过,我的技术受限有时候都难以查出原因,猜测UC3842  LM358 这些问题,或者光耦,但是灌胶充电器想看到这些配件的样子都很难,拆除一点点的很费力气。其实我真正去做了,发现也还行,用镊子慢慢的撬开胶,尽可能小心温柔,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把一个贴片电阻给撬坏了,直接翘掉了,只有一点点数字能看清了 随后根据对比发现是1802,也就是18千欧的,找了个废旧充电器的15K的先换上。然后发现了变压器的焊接点出现了裂纹,仔细看才能看出来,而且是两排12个焊点多少都有,我心里暗喜,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就把变压器附近的焊点那里的灌胶撬开了,全都给大力补焊接了一遍,焊点超级饱满肥硕,这下再也不会出现脱离裂纹的现象了。  之前这种情况也遇到过,我个人总结就是原厂生产线用的焊锡焊接的量太少了,为啥不把焊点都给弄得胖胖的饱满起来呢?肯定是废料多用焊锡呗。 比如一米焊锡丝原厂能给焊接50个焊点, 我这样浪费的用,只求饱满可靠不脱落,才焊接了25个, 肯定成本上去了呗。

把变压器的焊接点都补充好了以后,我还把大电容,输出滤波电容都给补焊了一下,最后干脆看起来不保险的所有焊点全给加固了一遍,省的再有任何问题。最后上车测试,果然啊,都被修好了,但是被我撬掉了的灌胶都空了,我也不管了只要能固定住就行了,也没什么防雨需求。tb买的15千的电阻到了,这玩意是不是还区分功率啊,我买的1/8W的,不知道能不能够用啊。

还想把输入电容400V 120μ的换成红宝石或者尼吉康的,输出也给换掉,有必要么师傅们?因为这俩东西也容易坏,直接用好点的感觉放心一些。这些配件零零散散的买来,估计都要二十来块钱了,快赶上充电器了哈哈。 充电器这东西只要固定在某地使用,散热良好,我感觉真的几十年用不坏。家里的48 12充电器我直接给订到了墙上,永远不去移动它,日夜使用为两台电动车充电,一直可靠没毛病,电线断过两次,无非就是接两次线就可以了。

网友:
灌胶的故障率不一定低,雅迪的充电器原装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多充电器,用得过来吗
雅迪的这个头有的很难插

网友:
这灌封 维修起来真的不是很方便  但是防水

网友:
做工是不错,不过就是罐胶这个操作有点讨人嫌,想维修还得挖胶,好麻烦.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水吗,你丢水里试一下,在插上AC220V,看看还能充电不;我认为雅迪就是为了技术保密,或者说就是不想让你维修,坏了好再买雅迪的充电器,严重怀疑居心不良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水吗,你丢水里试一下,在插上AC220V,看看还能充电不;我认为雅迪就是为了技术保密,或者说就 ...

防水是分等级的老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说的防水是指一般充电的雨水啊,或者受潮啊,这些简单的飞溅,雨滴水滴这种级别的防护,你说的浸泡防水属于防水性能很高的了,不能一概而论。 除了放水,我感觉因为这种大电车很多都是随车带着充电器乱跑,震动晃动厉害得多,所以还有应该是考虑防止震动和晃动才做的灌胶。

至于您说的不良商家,技术保密,应该不至于。不论雅迪还是他选择的供应商重庆和诚,都经历这么多年了,做工确实不错也承认,充电器是最最最简单的电路设计了吧,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了,所以没啥好保密的了,里面不牵涉什么智能芯片,或者高深的技术,真要想拆,我这业余的爱好者,一双手,一个一字螺丝刀这不就给拆开了么,太太容易了。不想让你维修 这个可能有,坏了就想让你扔掉再买他家新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是不买雅迪,雅迪广告投入很大,产品一般般;雅迪还生产燃油摩托车,以前用过雅迪踏板车,质量不行,骑几年毛病就出来了;话说:电动自行车,是一分钱一分货,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质量怎么样;好评的几款:

‌1,台铃火眼机甲3·封神‌。
筋斗云长续航技术2.0,续航130km+。‌‌
‌‌
‌2,九号远行者F90M‌。
智能RideyGo!系统支持APP远程控制。‌‌
48V25Ah锂电续航90km。
定制化改装空间大(座椅/货箱)。
‌3,绿源卡乐25Pro‌。
液冷电机+石墨烯3.0电池(质保10年)。‌‌

‌4,金彭极核‌。
博世电机+Shimano传动系统。‌‌
前27管液压前叉+后220油压减震。
侧边防撞护杠+加固后搁脚。

‌5,爱玛欢乐豆(34kg轻量化设计)。‌‌
6,飞鸽E75(蓝牙无感解锁+防盗定位)。‌‌

网友:
这防水做得可以啊

网友:
能把灌胶去除干净的已经是教授级大师了

网友:
这几天商城前面的广场搞活动,艾玛,九号,小牛,雅迪都有,原价1599的艾玛小金豆以旧换新999.
雅迪价格偏高一些

网友:
做工好比较赞同,但是灌胶就不喜欢了,一旦损坏修起来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是为了防水吗,你丢水里试一下,在插上AC220V,看看还能充电不;我认为雅迪就是为了技术保密,或者说就 ...

说得在理,就是不想让你维修,坏了好再买他的原装充电器,网上买其它的充电器又不放心,只有买原装的放心些。

网友:
灌了黑胶,看不出好坏,没法评论。

网友:
看到灌胶防水头都大

网友:
做工只能说可以,算不上极好吧

网友:
1200瓦的电驴需要上摩托车牌照吧?也需要驾照。

网友:
还想把输入电容400V 120μ的换成红宝石或者尼吉康的,输出也给换掉,有必要么师傅们 ------ 我修过几十个充电器,这俩东西 不容易坏!除了进水把脚锈断,没有见过其它坏的。

网友:
灌胶可以更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