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带继电器电磁炉C22-IM05A(附:DCL6907芯片和IGBT功率管H20PR5规格书)

楼主(2025-07-07):
今天拆修一款具有持续加热功能的电磁炉,故障现象为插电无反应。

电磁炉的背面

背面的标签已经破损,基本能够看清型号

背面的标签特写

正面的持续加热功能标识

电磁炉内部结构

发热线盘线圈应该是铝材质的

发热线盘背面

功率板主板

主板型号信息

开关电源驱动芯片为PN8046A

开关电源变压器

继电器型号为HF115F,用于持续加热谐振电容转换

加热线盘谐振电容

滤波电容容量为8uF

注意:电源输入端的滤波电容超过5uF能够导致维修时串联灯泡常亮!

0.47uF安规电容

主板接口端子功能信息

主板背面

主控芯片型号为DLC6907

初级滤波电容转换继电器驱动管丝印特写

IGBT功率管击穿造成保险断路,测IGBT功率管驱动部分各原件正常,代换IGBT功率管前,对驱动管部分进行拍照

代换IGBT功率管,正常工作大约10分钟,IGTB功率管炸裂,造成驱动管及周边电阻损坏(电阻丝印已看不清),好在前边拍有照片

代换后驱动管及周围的损坏电阻,再次安装上IGBT功率管,电磁炉长时间工作正常。建议代换击穿的IGBT功率管,要将驱动管(S8050和S8550)一起代换。

按键板正面

按键板LED显示模块

按键板接口端子信息

按键板型号信息

按键板背面

东软的单片机HC9028SF

CS1668显示芯片

外壳上的型号丝印

散热风扇

电磁炉主控芯片DCL6907规格书

IGBT功率管H20R1203和H20PR5规格书

网友:
用料很扎实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电路越来越简单,电磁盘越做越稀松。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也是这个DLC系列的主芯片,容易坏,上某宝一搜这芯片要50左右,买一个拆机板才28。

网友:
感觉电磁炉电路板基本上都是工模贴牌,线圈大小、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网友:
除了铝线盘,其他没毛病。

网友:
线盘差点意思,其它还行

网友:
焊点浸润的很漂亮,照片很清晰,给楼主点赞。
原来变功率还连续加热是继电器切换谐振电容的大小?那么想提高电磁炉功率可以通过改变谐振电容来实现了?

网友:
难道是坏了?

网友A:
电源线保护套怎么感觉出自我的手法,扎带法

网友:
线盘是用铜线,可以效果会更加好。

网友:
带继电器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保护套怎么感觉出自我的手法,扎带法

观察的很仔细啊!电源线被电饼铛夹住导致铜线裸露,为了用热缩管套住铜丝裸露部分,从根部取掉电线套上热缩管,为防止电线被拉出,从内部电线头端扎上扎带。

网友:
铝线盘电磁炉,坏了就没修的必要,看那点散热器,能有多大功率?不起锅。

网友:
苏泊尔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一般是二个驱动管构成推挽电路,来驱动IGBT,一般在路简测驱动管断路或短路往往入坑,必须单独(焊下或在路分离引脚的串并联电阻)测其是否能导通和放大,才能判断其好坏。

网友:
散热器看着挺小的。

网友:
代换维修就是这样,有的需要代换一大片的元件

网友:
这继电器是控制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