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眼睛不好有放大镜,手抖怎么办?

楼主(2025-07-07):
一直做不了贴片焊接,因为眼睛坏了,远处倒是看的清楚,越近越看不清,盯一会儿眼泪就来了,架个放大镜能有效解决,可是手抖怎么办?平时干大件活,没感觉到手抖,怎么这一上精细活,手就抖了呢?有低血糖的毛病,一饿就手脚颤抖,但干精细活时不饿也抖。

网友A:
买一个可调腕托,手腕被拖住后可以有效降低手抖动问题!

网友B:
那就不要做了,或者多练练,外科大夫都是一直在做,所以能不手抖,一旦封刀一段时间再想做就不行了。

网友:
甩手操做起来哈哈,胳膊肘有个依靠就不抖了

网友:
手抖有除颤仪

网友:
试试坚持一段时间慢跑,体能恢复上来可能就好了,我之前也是焊小玩意手抖,跑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机能改变不少,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手不抖了

网友:
尝试一下电子机械臂,用机械来操作。

网友:
那就别用烙铁,整个点锡笔点锡,镊子摆元件,抖就心平气和的慢慢摆,摆完了风枪一吹完事

网友:
搞个机器 人,电动的帮你焊接

网友:
达芬奇医疗机械臂就是防手抖的,可以考虑买一个

网友:
简单,花钱找人干...

二○二五年七月七日

网友:
快手抖音  你是专家

网友:
眼睛不好,手抖说明年龄大了,不能干啦!!!

网友:
金盆洗手算啦

网友:
手抖好像没办法

网友:
年龄大了,眼睛肌内退化是正常现象。

网友:
找个依托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可调腕托,手腕被拖住后可以有效降低手抖动问题!

这个办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做了,或者多练练,外科大夫都是一直在做,所以能不手抖,一旦封刀一段时间再想做就不行了。 ...

练是不可能练的,一年也折腾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