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古老的终端显示器ADM-3A 现在用来显示中国

楼主(2025-07-07):
你可能不相信,这其实不是一台电脑,而只是一个显示屏和键盘的组合,需要外接主机才能使用。

型号:Lear Siegler ADM-3A terminal
                                    推出时间:1976年,与苹果的第一台电脑同时推出
                                    历史地位:早期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视频显示终端
                                    外观设计:全身塑料件,曲线柔和,极具个性。
                                    屏幕尺寸:12英寸,可显示12/24行,每行80个字符
                                    创新设计:采用波峰焊单板设计,将键盘和所有连接器封装在蛤壳式外壳中
                                    功能特点:不仅支持代码控制,还首次实现了屏幕上随意移动光标的功能
                                    特别之处:没有单独的上下左右键,所以H、J、K、L键被用来“兼职”移动光标
                                    使用场景:过去只能依靠它连接体积庞大的电脑,获取计算资源
                                    电影亮相:在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中也出现过它的身影

尽管终端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凭借独特的外观还依然引人注目。

以上是机器的原理图,只能显示文本

偶尔一个机会,网上一个朋友打算转让这台机器,联系后成交
给我发来时用了一个专门的箱子

打开包装时还是被这个独特的外形惊艳到

一体化成型简约流线型的外壳

底部尽管也是塑料的但用料很足

后面的外部通信接口和扩展接口

内部主板和键盘是一体的

这台机器是110V的需要用转换器,通电正常开机,在离线模式可以任意键入字符

用一台8位机做他的主机,可以正常载入BASICA程序

做在这台机器前,好像一下子又飞回到了那个年代

这个机器现在只能当摆件看看,慰藉一下脆弱的心灵,最后用他来显示一下“中国“

网友:
居然还是全新的。不过看设计应该是全硬件模拟软件,大量相同的集成电路组成逻辑线路,没有指令集,只能执行简单的程序。

网友:
过去将近50年了,接口定义,输入/输出协议都能研究这么透彻,LZ真乃神人也。

网友:
CRT的模拟显示,  点阵屏的数字驱动?

网友:
八十年代用康柏电脑,BASIC语言,可以编程玩。

网友:
这古董成色真好,楼主厉害,这宝贝复古风十足!

网友:
非常厉害,我也有一个电子管的热成像不会玩,锗镜片的,。有哪个收藏大佬看到了研究一下。
也是带一个这种CRT的显示器。

网友:
好漂亮的显示器。 离线的时候它如何显示字符的? 键盘内部实现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这机器逐渐的上了年纪

网友:
感谢分享,是黑白的屏幕荧光粉,如果是绿色或琥珀色那会更漂亮!

网友:
早年电路元器件昂贵,外壳塑料或铸铝做得很厚实。

如今电子渣货,可能外壳占成本还多。

网友:
以前也有过这种机器。我的是IBM,主机有现在一匹空调主机那么大,带8个显示器和键盘。CPU是8088一共8片主板,自带UPS,一个5.2软驱,一个硬盘。

网友:
为什么不用来显示数码之家?

网友:
应该是个串口终端

网友:
漂亮的不一般,楼主是典型的古董机收藏专家。

网友:
老的终端显示器ADM-3A 只能看着玩玩。

网友:
品相这么好,收藏、古董级电子产品

网友:
这古董机成色漂亮,保存的真好。

网友:
这个显示器蛮漂亮的,值得收藏

网友:
冰蓝色,挺养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