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空调闪烁5次后自动关机故障维修小记

楼主(2025-07-07):
夏日炎炎,家中一台老旧三菱空调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定时指示灯闪烁5次后便会自动关机, 网络搜索后发现此故障信号表明内机感温探头可能出现故障.拆开内机后找到感温探头, 与新买的阻值对比发现,感温探头确实损坏,装好内机后试机发现依然没有凉风, 触摸外机机壳发现压缩机没有工作,拆开后如下图, 启动电容有打火痕迹, 拆下电容测量容值为nf级别,电容报废,换上新电容后空调恢复制冷.

网友A:
自己换又省了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又省了几百元

主要是空调师傅给换的电容质量太差,还是自己动手更有乐趣.

网友B:
室外机换启动电容,看着头皮都发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室外机换启动电容,看着头皮都发麻

你看头皮发麻的是住高层,住四合院的不用担心

网友C:
三菱重工的启动电容特别容易出问题,我这边已经换了两台了

网友D:
自己维修就这么简单。又省200元。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三菱重工的  去年跟你一样的毛病症状 定时闪 然后自动关机 最后也是换一条双5K 内机温度传感器 就正常了

网友E:
这要自己家能够着外机的位置才行,高楼就别想了,等着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菱重工的启动电容特别容易出问题,我这边已经换了两台了

和品牌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所有定频空调的易损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己维修就这么简单。又省200元。

现在换个电容1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自己家能够着外机的位置才行,高楼就别想了,等着被坑。

一楼2楼差不多  上了三楼太危险了  还是让别人赚钱吧

网友:
如果楼层不高,电容好换

网友:
一次性并上几个电容,是不是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换个电容100块钱

我家的我自己换上中国上市公司的,十几块钱包邮(现在已经用了4年了)。市场价格换个电容在200块钱左右。

网友:
自己能动手,这环境挺好

网友:
锈的厉害,早就该换了

网友:
有时候空调知道哪里坏了也没办法,楼太高在飘窗下面,人胖出不去,这能请师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