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跳闸空开

楼主(2025-07-07):
大热天的办公室空调老跳闸,叫电工换个空开,坏的拆了看看。铁含量很高。拆铝铆钉损坏剪刀一把,没有经费先凑合用

跳闸原因是空开老化,触点烧蚀拉弧

这个空开好像没有铜,铜色的也是铁质,线圈和软线貌似铝,静触点有一小块合金,动触头铝的

网友:
触点烧了吗

网友:
跳闸不一定是触电烧了

网友A:
空调老跳闸,叫电工换个空开 ------ 看出来哪里坏了吗?

网友:
是什么原因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老跳闸,叫电工换个空开 ------ 看出来哪里坏了吗?

触点烧蚀拉弧

网友:
说动触点是铝的?决不可能,最不好的触点也是紫铜的!

网友:
应该是触点接触不好发热跳电

网友:
是不是触点动作机构变形了造成跳闸电流变化的?

网友:
触点接触电阻大,发热太大热脱扣了

网友B:
没有铝的吧?照片中箭头所指5个部位应该是紫铜的(镀镍或漆包)

铆钉是黄铜的吧?铝铆通常是实心的。
无故跳闸的原因也可能是双金属片误动作,可以把调整顶丝退出一点(让双金属片变形多点再触动脱扣机构)或许就不乱跳闸了。

网友:
连接的编织线是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铝的吧?照片中箭头所指5个部位应该是紫铜的(镀镍或漆包)

明天再看看, 拆了装不上了, 弹簧不好弄. 我觉得故障就是触点烧蚀引起的, 温度应该不会太高.  故障的时候, 空调开机运行制冷可以维持, 关机就跳, 直到后来开机都跳, 换了个空开正常了
这4颗铆钉确认是铝的, 涂黄色了, 如果真是铜带镀层, 不知道有毒没有, 触点有氧化镉合金的

网友:
坏了就换,这东西反正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不配套

网友:
这个不能维修吧?

网友:
我家以前也有个,也是莫名其妙跳闸

网友:
不会没铜吧,刮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