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带电源插座USB插座旋转收线台灯拆解。。。

楼主:
偶得一带电源插座USB插座旋转收线台灯,主要想看看USB电源咋样,拆了,看来不能期待太高
光源三色循环,插座也有单独开关
上图,自己看吧

网友A:
底座不是很稳,能加配重就要加

网友B:
这里面的usb最好换掉,原版的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不是很稳,能加配重就要加

底盘够大,重心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 是不敢把手机在这上面充

网友:
好像还可以的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usb最好换掉,原版的太差了。

也没打算真的在这上面充电,摆着吧

网友C:
这个台灯还带插座呀!!!

网友:
台灯造型不 错 ,带插座方 便

网友:
组合台灯,能当插坐用,还能充手机,一物多用。

网友D:
我家电饭锅电源线能自动收进去,里面有卷簧类似卷尺的结构,电线端子有电刷、滑环结构~这个没有卷簧,那就是转动灯座底半部来收放电线了?
看这个电线皮色像是旧料的,线芯那么细应该是紫铜的吧?

网友:
实则多此一举。

网友:
这种插座一般用用还可以,USB板带个USB小灯,插排不用带大负载电器。输出线大概率铜包铝的,铝插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台灯还带插座呀!!!

方便插座少的地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电饭锅电源线能自动收进去,里面有卷簧类似卷尺的结构,电线端子有电刷、滑环结构~这个没有卷簧,那就 ...

似乎是这样的。。。

楼主:
不能这样说,插座少的地方这个很方便,免得拖插排了

网友:
把台灯圆柱做成模块接口,然后做出灭蚊灯,小风扇等等模块能随时更换。

网友:
底部像九几年早期电蚊香,需要手动收线。USB给小风扇凑合用,担心手机充坏麻烦。

网友:
能干的越多,越差。
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干的越多,越差。
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

价格确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