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收到的天宇T21L 请教误差是否正常

楼主(2025-07-07):
今天收到块袖珍表,误差是否正常,请教下有这表的朋友,谢谢

网友A:
假设你的17B是刀刀压线的话,你的天宇已经达到0.6%,超出了三位半的0.5%标准,即使是0.5%误差也是不可接受的,我要求高,最好能刀刀压线,就算不能刀刀压线,尽可能在0.2%以内,超过就用不爽

网友B:
精度?本来就是炮灰表

网友C:
能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本来就是炮灰表

炮灰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的程度

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17B是刀刀压线的话,你的天宇已经达到0.6%,超出了三位半的0.5%标准,即使是0.5%误差也是不可接受 ...

以前有块表觉得量啥都准,烧的时间长了表也多了,分不清哪个准,看来还要搞个更高信号源

楼主:
兄弟们看的不认真,我这表差点自毁

网友:
误差有点大,可以校正吗。

网友:
硬封的,这精度应该还不错。

网友:
南京天宇T21L数字万用表,几十元的价格再测量准确,会让福禄克无地自容。

网友:
与福禄克不是一个档次,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当个炮灰表完全够用。

网友:
这点。用用没什么问题,追求完美的就找不到了。

网友:
和福禄克的比差多了

网友:
这个误差有点大

网友D:
蜂鸣器贴纸去掉呗,看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贴纸去掉呗,看着难受

楼主不需要那么大声吧

网友:
本来就是炮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