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换一个微波炉磁控管的高压保险丝。

楼主(2025-07-07):
微波炉突然间就不冷了,然后拆开一看是高压保险丝坏了。
网上买来的要保险丝很便宜,给他换上不知道能不能用,先量一下磁控管好了没有,他的电阻为一欧姆。

楼主:
事实证明,一块钱就修好了的微波炉,还是很好方便的。这个方法真实有效,值得推广。

网友:
很幸运,没有坏磁控管

网友:
“突然间就不冷了”,哥,你是当冰箱诊断的么

网友:
运气好,平常有连带损坏才烧保险,楼主这没有。

网友:
高压保险坏的时候很大概率高压电容也坏

网友:
又省了几十米

网友:
其它零件没有坏,保险偶尔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有几个电磁炉,有时正常有时有不正常,有空也拆拆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不是“磁控管的保险丝”,就是个高压保险,有些便宜型号的微波炉,这个保险管都省略了,铝线直通

网友:
如果修不好,它还有光波加热的。

网友:
微波炉突然间就不冷了

微波炉为啥会冷

网友:
技术不 错,微波炉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么多电器中,只有微波炉烧保险,但其他零件都没坏的机率最高,别的电器通常是一大片的坏。

网友:
高压保险管带弹簧额

网友:
哎,微波炉能冷才是出大问题了

网友:
这还可以以烤鸡烤烧烤吃

网友:
高压保险烧坏还是有隐形故障了,好好的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