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测拆坛友@飞向狙沙 DIY的转速计,以及霍尔模式失效的分析和维修

楼主(2025-07-14):
上上周收到大婶@飞向狙沙 DIY的转速计,东西确实非常小巧、紧凑
到手测试发现,激光模式测速正常,但霍尔模式失效
反馈后,大婶提供了技术支持,确认霍尔无电压后要全套售后,算了,DIY哪会没点小问题
上周末抽晚上和早晨的时间,进行了测试分析和维修,确认就是个常见的小问题

全过程如下:
先展示一下大婶的作品,有兴趣的可以查阅大婶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971-1-1.html
体积设计得确实很小的哈

背面
看来大婶很喜欢蜡笔小新呐

前后面板夹主板的三明治结构

左侧集中了激光头、光接收器及霍尔器件

右侧是充电用的C口

长按左键开机,转速测试界面
原本开关机还有动画显示,不过偶在设置里取消了

短按右键使能激光,屏右下角LD标由蓝变绿,再短按就是关闭

测试铝扇叶小风扇木有问题

长按中键是切换屏配色:黑或白

长按右键是进入设置界面

老眼昏花,只能配合放大镜来改设置了

短按左键切换测速或计数
短按中键是切换激光或霍尔模式,HL是霍尔

短按右键使能霍尔,HL字符由红变绿

用磁铁晃,没有反应,左上角的指示灯也不亮
PS:其实修好后才发现演示这颗磁铁是极性不对(之前用其他磁铁两面都试过不行)
个人建议,可以采用全极霍尔,这样不管是S是N,都可以测试

在已使能的情况下,先测试霍尔3pin对2pin,即电源端
0V

霍尔1pin对2pin,即输出端
3.3V

直接短接霍尔的输出对地,指示灯亮,测试数据有变化了
说明霍尔后面的检测没问题,故障还是在于霍尔没有电源电压

拆开检查

分析了大婶提供的PCB图,初步分析应该是霍尔电源控制回路有问题

下面这颗就是霍尔的电源开关管

从三极管C极到霍尔电源端是通的,排除铜箔、过孔开路

电源控制PNP管C极没电压

E极有正常的3.3V

B极电压略高,正常应该在3.3-0.7

测试三极管俩PN结,没明显问题,怀疑是BE结漏电
先拆了换一颗5401

结果还是NG,只能掰开屏继续顺藤摸瓜
基极电阻两端均为2.7几V,而且使能/关闭电压都不变化,怀疑是MCU对应驱动端到电阻开路,测到的2.7几V电压只是3.3V经BE结(二极管)后的电压

用放大镜观察MCU对应管脚

看着明显不一样,包括再隔壁的那个脚

不方便测通断,直接上电烙铁补焊箭头指着那个驱动管脚
再测试关闭状态下的MCU输出电压,这次为3.3V,正常了

使能后电压变为0V,正常

再测霍尔的电源端,这下终于有3.3V了

用磁铁晃有反应

重新装好,霍尔模式恢复正常

估计是MCU管脚变形导致没有和焊盘焊接上,从而出现霍尔模式失效,加上大婶第一批没测试霍尔,结果就到偶手上了
在DIY过程中确实不容易避免虚焊、连焊这类问题,而且出现的问题也更随机,只能靠测试把关

网友A:
退款不退货啊,圆首惯用的手段

网友B:
还是厂家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厂家焊接技术问题

哪有厂家,是坛友DIY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有厂家,是坛友DIY的

MCU焊接是外代工的,手焊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退款不退货啊,圆首惯用的手段

你不要乱说,等一下不知道还以为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乱说,等一下不知道还以为是真的

哈哈,就是真的,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就是真的,哈哈哈哈

你这瓜娃子~~!那和坛友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瓜娃子~~!那和坛友能一样吗!

哈哈,较什么真啊

网友:
大婶焊MCU时锡膏涂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CU焊接是外代工的,手焊不是这样的

这是夸我焊接技术好呢还是不好呢

网友:
这手艺真好,学习

网友:
元首给大婶瞧瞧。。。这一瞧还不得了了,。。。。。。大婶都心慌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夸我焊接技术好呢还是不好呢

如手工焊接手艺的确不错,一般人是焊不好的

网友:
怪不好意思的,本来想给元首退货或者退红包元首都没接受,直接自己修了

长按中间不是切换配色,是切换屏幕驱动,因为手里的160*80屏有之前拆机的,有淘宝红包屯的,还有新买的,发现有些反色,有些有像素偏移,就做了下兼容

霍尔这个还真不知道有全极性的,以前DIY包括看别人DIY基本都是用这个,没往全极性上考虑,我查查去

网友:
说实话这个性价比真不错,可以没赶上这趟车。

网友:
管他呢,仅退款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款不退货啊,圆首惯用的手段

来来来,人奸把嘴张大点,偶怎么没瞧见象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