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CTV222S-PRC1-1C,这处理器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5-07-07):
我用它的调谐电压做了个可调电源,调好了电压可以存储起来,就像存电视频道一样

网友:
飞利浦方案电视芯片处理器

网友:
飞利浦出品,电视机单片机,输出会循环,一下子再低变最高,16384 个电平阶
不如用频率合成收音机芯片,直接输入数字

网友:
不认识,百度了才知道是彩电遥控系统的电路。
CTV222S PRC1是荷兰飞利浦公司新推出的一个以微控制器PCA84C444为中心的面向中国市场的低成本彩电遥控系统。该系统采用先进的电压合成调谐选台方式,可适用于各种制式的彩色电视机,各种遥控功能可显示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示功能较强,可显示多种颜色的字符,字符清晰鲜艳。该系统采用了飞利浦公司独创I2C总线控制技术,大大扩展了功能,而外围元器件少。CTV222S.PRC1为英文屏幕显示,CTV222S.PRC1.1为中文屏幕显示。

网友A:
很新颖的做法!把外围扩流电路发出来。没有扩流电路,输出电流太小,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
不认识,观望下。

网友:
飞利浦电视机微处理器,PCA84C640,PCA84C440,CTV320 CTV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新颖的做法!把外围扩流电路发出来。没有扩流电路,输出电流太小,没有应用价值! ...

我好像用的LM393做的电平转换,调谐脉宽电压在0-5V变化,多级LC滤波后加到LM393同相端+,输出端经1/4分压加到反相端,放大4倍,这样输出端电压变化幅度=0-20V,加到线性稳压器的ADJ端,,

网友B:
我姑父就是修家电的,这种集成块见过很多

网友:
讲真,还真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姑父就是修家电的,这种集成块见过很多

工作电流才4mA,这东西很难坏的,好多人分析不出故障原因就乱换元件,

网友(2025-09-29):
老电视用这个芯片改成遥控电视,当年很流行

网友:
当年彩电改遥控用过套件,居然还改过黑白电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才4mA,这东西很难坏的,好多人分析不出故障原因就乱换元件,

雷击的坏了很多,上世纪90年代我维修CRT电视机都换过上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