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东莞石龙“劲牌JIN”手电钻更换电源线

楼主(2025-07-07):
这电钻是在东莞工作时,在石龙镇买的,当时石龙镇所有五金店,都在卖这个钻。当地人说,这电钻是石龙镇本地生产的,“劲牌JIN”,厂家是广东电动工具厂。
石龙镇是东江河中一个岛,四面环水,小地方,厂家居然广东冠名,为何不用环球或蓝星呢。。。
也没得选,满大街只卖这个钻,一百多也不贵,东莞工作,本地生产,本地维修,挺方便的。
这把手电钻初买哪年,重度使用,B10索头坏过一次,也不需找厂家,随便一家五金店就能更换。
之后轻度使用,乃至借出。。。

这次取回来电源线成这样子

不堪入目

依稀还能看见广东电动工具厂铭牌

换线之后,测试还是相当给力,质量不错。就B10  索头有点小,钻头0.6---6MM,日常应该够用。

配上新买的箱子,人靠衣装马靠鞍。

网友A:
这个箱子有颜值

网友B:
果照呢,差评!

盒子不错,好评!

二○二五年七月七日

网友:
铝壳都掉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箱子有颜值

天桥那边有家工具店,那些包工头买工具不要盒子能省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照呢,差评!

盒子不错,好评!

忘拍

楼主:
漆在东莞掉的

网友:
盒子不错,好评!

网友C:
公牛的RVV铜忒软线好

网友D:
据说这种铝壳电钻力矩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牛的RVV铜忒软线好

必须是里面带绳的,专用电动工具线,高空作业间隙,工具线能把钻放回地面,再用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种铝壳电钻力矩挺大的。

铝壳电钻比较抗造,配合小径麻花钻头能钻8毫米角钢,夹普通的冲击钻头能过瓷片红砖,安装墙插底盒挺好用。

网友E:
这种交流电钻还是很耐用的,我的一把手电钻,几十年了,全铝外壳,也是只能安装小钻头;至于工具箱,可以说有的是废塑料做的,一摔就破,有的做工很好,摔不坏,不易裂开;就像我说的铁锚的箱子,那种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交流电钻还是很耐用的,我的一把手电钻,几十年了,全铝外壳,也是只能安装小钻头;至于工具箱,可以说 ...

在东莞,这把手电钻,配合拉卯QIANG,没日没夜干了一年多,也能挣点辛苦钱。条件有限,人员流动,手电钻是最佳选择。如买西湖台钻,根本搬不走,失去流动性。
我有很多好钻头,没盒子的话,早晚散失。

网友F:
冗余设置足够,长期使用发热少,或者不发热,大体积加小功率(相对),空间贼大,轴承坏了可能都不带扫膛的,外壳纯金属,除去大力破坏,不像塑料受冷暖日照影响,所以耐用。
但是老旧工具还是会淘汰的,铝壳的电木绝缘,看起来就不够安全,而用这种工具往往是没接地的,好像现在国家是不是禁止生产铝壳手柄的电动工具了?
重量过重,人体工学设计基本没有,在功能上,比如高低速调节,甚至无极调速,比如电子防扭,比如无刷,慢慢的落后就很多了,所以纯粹的寿命优势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冗余设置足够,长期使用发热少,或者不发热,大体积加小功率(相对),空间贼大,轴承坏了可能都不带扫膛 ...

我还有一把带高低速调节,轻冲击,能正反转,可当电批的手钻,换了根5米长电源线,那是主力。
这把钻多半出于记念。

网友G:
我也有一把类似的,质量很好

网友H:
我有一把类似的,也是电源线老化问题。楼主换的什么线?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把类似的,也是电源线老化问题。楼主换的什么线?有链接吗?

实体店买的,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把类似的,质量很好

留着吧,可能有升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