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电器的悦畔系列WMWX656 USB插座面板

楼主(2025-07-07):
[购买缘由] 床头只有一个5孔插座,无法满足手机与耳机充电及其它电器同时使用,同时也想给手机配慢充,由于经常边充边用以及整晚充电,质量与安全必须重视,选中松下悦畔系列WMWX656 USB插座面板。

[产品简介]86型USB插座面板,5孔插座加USB A+C,USB A最大功率18W,USB C最大功率20W,两口同时使用最大15W。

市电输入端:保险丝、NTC电阻、电感、滤波电容4个400V10uF,没有共模电感。输出电容16V680uF。初次级用绝缘片隔离。

背面主要器件:左侧整流桥、PWM电源芯片,右侧协议控制芯片。

下面看细节

PWM电源控制器CRE6959UHE,通过大面积敷铜及堆锡来散热。

贴片光耦:亿光EL1018

藏在绝缘片下面的同步整流器MK91738

快充协议芯片:IP2726

输出控制开关管:8205t

铜条厚度约0.6mm,宽度约3.64mm

USB-C插口加高,使之与USB-A插口中心线等高。

有的品牌USB-C没有加高。加高与不加高效果对比

亮点1:充电模块取电线用超声波压接在铜条上,比锡焊更牢靠。

亮点2:压接螺丝末端打磨成圆头,与凹型铜条配合,使压接时不易伤线且接触更好。

亮点3:凹槽更易于比对剥线长度

有人说,USB插座常年通电,会不会耗电。本插座测得待机0.09W,一年耗电=0.09x24x365/1000=0.7884度。

又有人说,封闭在暗盒里会不会热得不行?

模拟装在暗盒的使用环境,室温约16度,在20W输出时粗测PWM芯片的温升。
将探头用金手指胶带贴上,散热部分被盖住对散热多少有影响。

大约30分钟后散热片温度72.6度,之后不再明显上升,37分钟达到74度,后面懒得再等了。温度仪左下角显示的温度27.8度是运行30分钟时暗盒内空气温度。

20W满功率输出时电源效率约20.02/23.25=86.1%

[总结]本款USB插座,功率达标,做工、用料、细节可圈可点,初次级用绝缘片做了隔离,比较安全。价格上相对于同功率充电头更高,是否值得购买属于见仁见智。

END

网友:
测温计看来不错

网友A:
为啥这类usb充电都不带开关啊,增加不了几分钱

不管安不安全,不用时总想把它关了,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类usb充电都不带开关啊,增加不了几分钱

不管安不安全,不用时总想把它关了, ...

我喜欢加个5V指示灯,灯亮表示正常工作

网友:
松下这个做工不错

价格多少?

网友:
松下做工就是好,价格也不错,家里86插座就是松下的,紫铜的!

网友:
不得不说还是别人的东西好。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价格不便宜,对我来说可能就一个5瓦二手小米头使用,当然一直也这样在用

网友:
价格肯定也不便宜,,,,谢谢分享

网友:
USB插座面板做工看着不错。个人觉得,这种USB插座没有开关,常年通电,总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
细节做的不错。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代工加工的不错,看来品控挺到位

网友:
做工可以,充电器主板带保险和ntc

网友:
100大元一个不便宜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一直通电的。

网友:
也比较贵把

网友:
这插座确实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你是另劈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