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40°啊!背个锅散散热

楼主(2025-07-07):
这个usb3.0的千兆网卡使用的螃蟹芯片,工作的时候非常热,之前开了孔好些

前几天路上捡到个平底锅,大小刚刚好,粘上帮助散热

网友:
花一块钱买几片铝散热片贴上,比这有用的多。

网友:
平底锅纯金的

网友:
微型小风扇

网友:
这个可以有,肯定比不加的时候好一些,要不再开些对流孔

网友:
问题来了,之前除了热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颜色漂亮,好锅

网友:
尺寸还刚刚好,真铜的?

网友:
孔开的也合理,够大,是好,可小强会不会很喜欢

网友:
开窗,加一个扇热片,,,,谢谢分享

网友:
放点水 看看能不能烧开

网友A:
用什么东西粘啊?

网友:
热量就是电子无件杀手,加速电子无件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东西粘啊?

同问,如果方法不对,反而更热。

网友:
这样对散热应该有效果。关键是用的什么样的胶粘的?

网友:
感觉粘个铝散热片应该比这个效果更好。

网友:
应该加个大点的散热片

网友:
能够捡到如此般配的材料真不容易,散热效果也不会差

网友:
看这样子,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平底锅不行,必须高压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