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咱也体验一下免费3D打印服务,给6口USB 电源配个外壳。

楼主(2025-07-07):
咱也体验一下免费3D打印服务,给6口USB 电源配个外壳。

用CAD画的图。看看效果。
1.5的厚度是不是薄了?

网友:
1.5mm?感觉薄了点,改成2.5到3.5mm应该还行...

二○二五年七月七日

网友:
高温会变形?

网友A:
软件我都搞不定

网友:
好看严丝合缝

网友:
这缝隙好大啊  都用软件了  起码也要精准到0.5mm以内吧

网友:
感觉USB孔开的有点大

网友:
感觉平面比边边角角要更光滑一些

网友B:
你这个1.5的厚度太薄了,USB开口太大,电源插口孔也大,螺丝座也没得,PCB也不设计个螺丝孔,咋固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5的厚度太薄了,USB开口太大,电源插口孔也大,螺丝座也没得,PCB也不设计个螺丝孔,咋固定呢? ...

PCB固定容易,糊几坨704进去。就是口开的也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件我都搞不定

用Rhino吧,感觉好学…

~~~~~~~~~

网友:
这个材料容易发黄吧。

网友E:
楼主设计1.5mm是为了卡电源母座那个槽
侧面底面加几个加强筋就好了
usb口尺寸需要测量的精确一点
会画cad的一定有卡尺吧
同款电源价格给力
店里的24V8A的也不错

楼主:
嘉立创免费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计1.5mm是为了卡电源母座那个槽
侧面底面加几个加强筋就好了
usb口尺寸需要测量的精确一点

买了他家3个多口电源,冲18650耳机啥的巨方便。
USB口的尺寸余量是留大了,下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Rhino吧,感觉好学…

SolidWorks 巨好用。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固定容易,糊几坨704进去。就是口开的也太大了

你这样搞,是不行的,首先PCB的设计不对,得绘制出螺丝孔,外壳得有螺丝底座,这样才可以固定PCB,盖板不能直接做个平板,这样也没法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