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CR2032纽扣电池粘不上锡?

楼主(2025-07-07):
练手试试新的T12,纽扣电池2032竟然死活上不了锡,是铁的,刮了刮不行,点了多功能助焊剂也不行。再焊18650电池就很好。

网友:
会炸的,很厉害,直接买有脚的

网友:
是的 我焊过一次 确实不上锡

网友:
哪会是什么问题呢?锡不行?

网友A:
  不锈钢的,另外这个不要锡焊,会爆的,要用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另外这个不要锡焊,会爆的,要用点焊机

吸铁石能吸住,是铁的吧?这个电池没电了

网友:
估计是助焊剂不对路

网友:
上次焊了个,立马炸了……

网友:
这电池盒有卖不贵,用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铁石能吸住,是铁的吧?这个电池没电了

听说201号不锈钢,能吸磁也能长锈,但还是钢材质,就不好上锡。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焊,要用点焊机,很轻松

网友:
确实上不了锡

网友:
  没炸运气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铁石能吸住,是铁的吧?这个电池没电了

电池正负极使用电磨打磨出纹路,再63/37有铅锡进行上锡,助焊剂最好使用松香;如实在焊不上就在焊接面,用稀释盐酸、草酸、硫酸等轻涂一下。
记住,镍片也得打磨,最好剪成W或V字型缺口。

网友C:
这种小电流,电线散开,贴两面,用高温胶带缠紧(自带一些弹力,又没胶污染),比锡焊还好用,占用空间比锡焊也小,用镀锡线最好,铜线也不怕,缠紧后密封的,也不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负极使用电磨打磨出纹路,再63/37有铅锡进行上锡,助焊剂最好使用松香;如实在焊不上就在焊接面, ...

我一般是镍片钻孔,先给分别给焊件上锡,镍带上锡,孔位对准焊件打磨位置,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就焊接上了。

网友:
电线用高温胶带缠也行吧

网友:
用洁厕灵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流,电线散开,贴两面,用高温胶带缠紧(自带一些弹力,又没胶污染),比锡焊还好用,占用空间比锡 ...

这个方法不错,对空间要求不高可以考虑

网友:
使用助焊剂不对或者没打磨干净,即使是不锈钢的,我都可以焊接的上,因为这种纽扣电池确实是可以用磁铁吸住的,但是不见的就是铁的,所以选对助焊剂和焊接方法,应该是可以锡焊的;当然用点焊机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