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E39空调电子扇不转造成水温高拆修

楼主(2025-07-07):
这台车有两个风扇一前一后,前面的是辅助风扇空调电子扇,后面的是直接接曲轴的硅油风扇,启动车子就转,前面的要有一定条件才会转,电子扇不转有好几年了,用着也没啥大问题,就是在天热等红绿灯开空调时偶尔会水温高,这不,炎炎夏日又要来了,中午等红灯时水温又高了,所以想把这个风扇修修,研究了几天,确定是风扇坏,决定拆下来看看,看到是模块烧了,换风扇要好几张毛爷爷,直接接上12伏,风扇转的很快很暴力,于是想接个空开到驾驶室手动控制这个风扇,但这样只有高速,噪声比较大,插头有3条线,一正一负一个占空比信号线,老铁们可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换新的。别想了,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别想了,别折腾了

这个控制器有卖,E46的,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可控的大功率降压模块,估计是通用的

网友:
换模块吧,也没多少钱,安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可控的大功率降压模块,估计是通用的

嗯,但总感觉这种不怎么耐用,要不直接拉负极到搭铁线到驾驶室算了,加个空开控制通断

网友C:
自己的一手车吗?如果是,就好好换个新模块吧,这样才用的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一手车吗?如果是,就好好换个新模块吧,这样才用的舒心。

有空再次确定一下原插头3条线是否正常再下单

网友D:
拆都拆了,拿高压水枪把那些烂树叶也好好冲一下,看着难受。换控制器吧。以前我公司一个烂皮卡,漏电,过一晚上就没电,也是接了个开关在正极上,熄火就关,第二天开车再打开,老是忘记关,后面还是花钱修好了。

网友:
开宝马的维修   牛牛牛

网友:
简直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都拆了,拿高压水枪把那些烂树叶也好好冲一下,看着难受。换控制器吧。以前我公司一个烂皮卡,漏电,过一 ...

已清理,高压水枪附近没有,手动清理干净了

网友E:
腐蚀的太严重了,直接换新吧

网友:
买车的时候成本大,维修时还是大,换个静音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腐蚀的太严重了,直接换新吧

好的,等确认车子这边没问题就下单

网友F:
开宝马还在乎这几张毛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宝马还在乎这几张毛爷爷?

在乎的,越有钱的人越懂的来之不易

网友G:
还不如搞个拆车件

网友:
油车汽车上的电子线路总体不是太复杂,就是机械太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搞个拆车件

拆车件也要好几张,这个旧电机还很重很好,应该是铜电机,尽量利旧吧

后续:宝马E39更换空调电子散热风扇电阻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34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