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铨洲智造的6.8打样活动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5-07-07):
是一个号只能有3次6.8打样吗?运费是多少钱一次?3次打样可以用一个运费吗?了解的坛友说说

楼主:
1. 仅需¥6.8起(不含邮费)可享受每账号2999件/周,每日限量,先到先得。

2. 活动零件可根据生产实际情况享最快48小时(根据生产实际情况4-6天)发货(工作日),有(后处理)延长2个(工作日)发货。

3. 侧孔零件尺寸范围为200*200*20(15元/面)。请注意,侧孔零件禁止拼板,交期(根据生产实际情况4-7天)发货(工作日)。

4.活动6061铝合金材料 100*100*10尺寸范围 基础价6.8元,200*200*15尺寸范围 基础价36.8元; 碳纤维T300 100*50*2尺寸范围 基础价6.8元(为节约客户的研发成本,中间规格采用材料扩展包计算)。

5.活动6061铝合金材料,优选材料厚度1.0 2.0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5.0 16.0 18.0 20.0 30.0mm,零件最小加工尺寸10*10*1.0mm,最大加工尺寸650*450*30mm符合范围可参与。

6.活动碳纤维T300,优选材料厚度1.0 2.0 3.0 5.0mm,零件最小加工尺寸10*10*1.0mm,最大加工尺寸300*300*5mm符合范围可参与。

7.活动车铣仅限使用SUS304/303不锈钢材料,限定尺寸最大尺寸:D18x50mm以下,最大长度:直径*3倍,符合范围可参与。

8.打样零件默认进行去油清洗。精尺寸管控标准以满足GB/T1804-2000m为准,不影响实际使用方式为准。表面碰划伤以工业零件标准。
(小批量定制意外情况较多,如产品存在倒角大小波动,轻微碰伤、划伤、压伤等问题,如不影响实际物理性能,不属于质保范围。)

9.盲孔攻牙,丝锥无法触底,深度会有1倍径左右的深度公差,请合理设计螺纹锁紧长度。(建议锁紧长度1倍-2倍之间)。螺纹案例:m3 螺纹,3D图深度7.5mm,加工有效螺纹深度5-6之间mm,设计螺丝拧进4-5mm。盲孔攻牙深度误差不超过1倍径的,不属于品质异常,不作为客诉依据。

10.参与打样活动的零件平台均有权限进行宣传展示,不属于保密协议管控范围。

11.请勿尝试合并多个零件在一个模型中,此类订单可能会被取消。

12.若订单不符合活动条件,可从正式订单入口进行下单。(标准报价)

13.本次活动不限新老用户均可参加。

14.针对恶意下单的账户平台有权限对其账号采取封号。

15.系统审查异常的付款订单,平台有权利取消订单,退回货款。

16.收到零件第一时间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零件保修期为7天,超过7天视为默认合格。

17.3D刻字需将文字转为线条。

18.截止日期平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19.本平台产品均为工业零部件,仅供商业使用。如出现纠纷,以活动规则和商务合同进行纠纷处理。

20.因非标零件均为定制品,付款后20分钟内可以申请退款,超时后不支持退款、不支持更换模型,请仔细检查下单模型,以免造成损失。

21.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在法律框架下归铨洲智造平台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了解了解。

嘉立创好像也可以免费CNC打样:

网友B:
次数没有任何限制,邮费强制12元的顺丰,数量少不划算。不过我之前刚需打了3次样品之后,送了1个20元券和3个10元券,都用上了。但是6.8其实有技术限制的,比如零件需要切的刀数太多,会增加工时费,5元一档地增加,尺寸方面也是,如果你的零件尺寸相对于限制非常宽松,那就没有问题,如果尺寸和加工面数都临界,那要把加工时间压下来同时还满足技术需求,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初学者甚至解决不了。

这个活动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吃顺丰回扣来填补成本,收潜在客户的样品订单,觊觎批量订单,向爱好者打广告,顺便改进自家的自动订单系统,他们模型编程和审核都是自动化的,看起来他们改进过好几次。

嘉立创最近才有的吧,自从年初开始用铨州就一直在关注嘉立创,但没发现有。

网友:
第2条,交期,最快试过48小时发货,72小时收到,最迟的一周。还试过进度里CNC、QC那里反复加工,次数大于订单数,应该是出问题了。

第3条,侧铣加钱,意思就是一个零件只能上下加工,前后左右要加钱,毕竟人家说了是板材,像斜齿轮这种也不行

第12条,模型自动化审核有些问题,暂时搞不懂为什么,比如一个倒圆角,改大改小有时候就会导致审核结果是无法加工,不支持本次活动。

第20条,20分钟内可以退款,实际上隔天都退过,只要进度是在排产中,没推进到下一步都可以。

设计还可以公开,有其他人复用,会给返利,但是没深入了解,公开模型必须在下单时就公开,后面不可以选择。

嘉立创刚试了一下,铨洲6.8打过的零件,嘉立创给报了155元,除了尺寸限制更严格,还识别出来侧铣。。。说明其实有技术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数没有任何限制,邮费强制12元的顺丰,数量少不划算。不过我之前刚需打了3次样品之后,送了1个20元券和3 ...

嘉立创据说去年就有了,一开始甚至运费都是免的,后来要运费但是好像也不是很贵据说6块钱左右,但是只能一单一个快递不能合并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据说去年就有了,一开始甚至运费都是免的,后来要运费但是好像也不是很贵据说6块钱左右,但是只能 ...

我指的是优惠活动嘉立创没有。免运费肯定只有开头免,运费方面,嘉立创3D打印一直都有5.1元的顺丰,CNC应该同理,我反正和嘉立创都在广东,没用出和12元顺丰的区别。但是4块钱的京东就不推荐,半夜不走的,早上发货到货时间没区别都是隔天,下午或晚上发的货,京东就要到第三天才能到货了

铨洲我打过两个阳极氧化不同颜色的,零件数是两个1,大概能推测没有限制

网友B:
我仔细看了看楼主的图,明白了楼主想问什么以及看错了什么。。。其实我那个20元的券,就是6.8元级别工件,不加尺寸钱,不加工时钱那种能打3个免单。20.8的券不能用来支付运费。

所以,是3件不是3次,而且完全不用理会这个3字,就是给你个20的券,不能掰开用。至于6.8元的规则没有说次数,官方在B站上面也说了不会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看楼主的图,明白了楼主想问什么以及看错了什么。。。其实我那个20元的券,就是6.8元级别工件, ...

明白了,可以只付运费12元打3件,或者在此基础上以每件6.8元的价格叠加,因为他家可以多单合并发货,但是超重据说快递费也会涨

网友:
厉害了~这下又可以自己做零件了

网友:
铨州我早就关注了,也会画图,但这么久愣是实在没啥可做的

网友:
谢谢分享!喜欢diy的方便了。

网友:
一开始甚至运费都是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