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风扇电机

楼主(2025-07-07):
第一次见这种风扇电机,现在科技进步了,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A:
刮下看看是铜线,铝线还是铜包铝,或者黄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刮下看看是铜线,铝线还是铜包铝,或者黄铜?

要么铜线 要么铝线,第一次听说黄铜线,黄铜条 我听说过。你管它什么线?那么喜欢铜线 以后就不要买家电了,现在90%家电都是铝线。

网友:
这种还真是不多见

网友:
第一次见交流电机这样绕线的

网友:
确实少见,跟吊扇是差不多绕线原理。

网友:
这个单项绕组这样绕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星形定子线圈,也不算太少见吧,不过交流电风扇用这种转子的确少。是这样的话磁性区间间隔小,效率高点,加上用了滚珠轴承,所以对线圈材质要求没那么高,可以放心用铝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么铜线 要么铝线,第一次听说黄铜线,黄铜条 我听说过。你管它什么线?那么喜欢铜线 以后就不要买家电 ...

踩你尾巴了?

网友:
新式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踩你尾巴了?

你这种人是最恶心人的,人家只要一拆家电,就问人家铜铝线,自己家的家电怎么不拆开 让大家看看铜铝线?这么关心铜铝 你是收废品的?

网友:
这种不错啊, 效率高, 降本增效, 性能还要好, 以前那种电机铜线绕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人是最恶心人的,人家只要一拆家电,就问人家铜铝线,自己家的家电怎么不拆开 让大家看看铜铝线? ...

踩你尾巴了?

网友:
没见过交流台扇用这样的转子。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跟现在卖的双轴承电机定子视乎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
励磁真么多  弄的像步进电机

网友:
星形定子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