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停止打印很久了,可是内部风扇还在一直转动,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07-07):
要转多久才能停止呢

各位激光打印机里面的风扇在打印完成后,是不是还会转动很久?

网友:
温度下来正常就停了

网友:
温控的?还是关机后计时延迟关停?
这样不挺好的么,降温延长寿命

网友:
只要温度感应器没有出现故障,应该在内部温度降低到设置温度就会自动停。

网友:
正常应该不超过一分钟停止

网友A:
是要再转一会儿才停的, 加热辊非常烫, 不吹风的话能烫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再转一会儿才停的, 加热辊非常烫, 不吹风的话能烫变形.

一次打印200页,会不会把加热辊搞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打印200页,会不会把加热辊搞坏?

机器正常的话肯定不会啊, 可能根据环境温度状况, 太热的话, 中途会停止打印, 吹风散热, 降温后继续打印, 这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都是自动的.  我前几天遇到的情况, 可能是长时间没用, 风扇缺少润滑不能起转, 打印中途报错,
拆下热辊组件发现塑料膜都烫变形了, 不是圆柱状的了, 有很大烧塑料味道, 装入机器, 断电, 把风扇用笔芯挑动转一下, 停10分钟温度下来后再开机继续打印, 竟然正常了, 打印几十张后, 再观察热辊组件, 竟然又烫正常了恢复圆柱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正常的话肯定不会啊, 可能根据环境温度状况, 太热的话, 中途会停止打印, 吹风散热, 降温后继续打印,  ...

怎么知道机器是否会自动停止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正常的话肯定不会啊, 可能根据环境温度状况, 太热的话, 中途会停止打印, 吹风散热, 降温后继续打印,  ...

热辊组件埋的很深,你是整机拆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辊组件埋的很深,你是整机拆开了?

施乐的机子, 不需要拆整机, 后盖拉开, 搬开卡扣就可抽出来. 前盖打开可拆卸硒鼓粉盒, 以前打印机出毛病俺只会无能狂怒, 爆锤机器一顿偶尔能恢复正常. 后来还是静下心排除问题.
哎, 上班的牛马必备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乐的机子, 不需要拆整机, 后盖拉开, 搬开卡扣就可抽出来. 前盖打开可拆卸硒鼓粉盒, 以前打印机出毛病俺 ...

你的施乐打印机什么型号?mb22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乐的机子, 不需要拆整机, 后盖拉开, 搬开卡扣就可抽出来. 前盖打开可拆卸硒鼓粉盒, 以前打印机出毛病俺 ...

爆锤机器,是办公室的打印机么

网友:
激光打印机碳粉是热融的,打印之前要预热,停机后要先冷却。

网友:
小日子的机器还是很耐用的,放心去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爆锤机器,是办公室的打印机么

p355d,皮实耐艹,经常爆锤,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55d,皮实耐艹,经常爆锤,一点事都没有

p355d机器有点老,你不准备换一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355d机器有点老,你不准备换一个么

公家的东西能用就行啊, 牛马还敢挑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