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模拟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5-07-07):
这个电路模拟是不是有问题?Q1基极接高电平,Q1导通,Q2反偏,Q2的集电极LED怎么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反偏???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那个应该叫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那个应该叫啥?

Q2发射结正偏?

网友B:
用ltspice做一个直流工作点仿真不就出来了吗?   @侯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tspice做一个直流工作点仿真不就出来了吗?   @侯闲

这个图画错了

网友C:
L1阳极+5v, 阴极通过300欧接地, 不亮没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1阳极+5v, 阴极通过300欧接地, 不亮没理由

L2为什么有电流

网友:
Q1的Vec>0.7, Q2放大状态

网友:
1k电阻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