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需要做一个图册 市面上都用啥软件???

楼主:
每页1张或几张图,每图下面都有1行字 说明图的来历。一共几百张图片,市面上的同行都用的啥软件,知道的说说

网友A:
WORD,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绝对可以。

这个我知道,但是word 调图片位置啥的 挺麻烦,还需要在图片下面写备注文字
我现在就用的是word,调整位置 挺麻烦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都用Coreldraw这类吧…

~~~~~~~~

网友:
设计图册一般可以用的软件包括Adobe InDesign, Adobe Illustrator, CorelDRAW 等,看使用习惯了

网友:
PPT或者PDF

网友:
word调整图片,先加一个文本框,在文本框内加图片,可以随意移动

网友:
图文店的大都用AI,ID,CDR,ps

网友:
图册的作用是什么?
ppt可以了

网友B:
平时也只能用PPT或W0RD插些图,这几百张图片也不知用啥软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word 调图片位置啥的 挺麻烦,还需要在图片下面写备注文字
我现在就用的是word,调整位 ...

也可以找我有偿定制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也只能用PPT或W0RD插些图,这几百张图片也不知用啥软件了。

刚查看了一下,一共387个jpg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