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外贸 照明紫外消毒灯 SunClean Downlight

楼主(2025-07-07):
pdd 买的,便宜大碗, 整体满意,用料扎实, 缺点其中 紫外灯2个模式,其中一个 模式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个例,还有人体感应功能,人靠近紫外模式会暂时关闭,人走自动恢复

后背板有  调节色温 和  功率档位的滑块, 有点意思,但11W 和14w 感觉差距太小

e27 转接头

最外面的紫外灯圈, 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白光灯板,没有导热胶

黑色塑料片下面是主板

塑料片上还有个厚厚的蓝色导热胶条

做工 在 5块钱包邮这个档位 简直逆天!!

主体是  1.5mm 厚的 铝壳, 做工不错,可惜没有散热鳍片,热量的散发效率有限, 灯全身都烫

网友:
最怕这货的人体感应功能出现故障。

网友:
里边挺复杂

网友:
用料扎实,挺复杂的!

网友A:
这玩意只能用在不得不用的地方,比如医院。
家里用根本不现实,我试过对橡胶、塑料制品的老化特别快,其它的比如皮具、油漆有无损伤还没怎么观察。

网友:
5块钱还包邮!不知是怎么赚钱的?

网友:
听说紫外线对人体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只能用在不得不用的地方,比如医院。
家里用根本不现实,我试过对橡胶、塑料制品的老化特别快,其它 ...

如果弄3D打印PLA材质,半年就碎裂,配消毒灯老化更快。可以把紫外灯珠拆掉,换白光灯珠当夜灯模式,拆下的灯珠做验钞手电。

网友:
我也买了2个,在老家用,把紫外线灯拆了,搞个灯头上去

网友:
这用料也太扎实了吧

网友:
使用时光靠感应控制担心有些不够安全。

网友:
看见过几次这个灯
思前想后 没入手
那个消毒LED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控制板挺复杂的,舍得下料,5元还包邮,值得下手

网友:
不知道所用的LED发出的波长是多少,别像某些给筷子消毒的LED,妥妥的智商

网友:
哪里买的啊,的搜索的怎么1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