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螺丝锈死,内六角口拧到圆滑,求用普通家庭工具拆出来

楼主(2025-07-07):
自行车淋雨N年,想修,结果发现V刹的固定螺丝锈死,内六角口拧到圆滑。求什么办法把它拆出来。我手里有锯条,锉刀,扳手,老虎钳子。

图片是网上找的,红圈位置这个螺丝。大概3到4毫米的螺丝吧。

网友A:
电磨切1字口呗,还能有什么办法。锯子切难度太大。

网友:
想法磨或锯成一字后用一字起子拧,再不行只能磨掉了。

网友:
用锯条锯个1字口,然后用一字批拧。如果有角磨机的话可以磨掉螺丝头,拆下V刹后,螺栓部分磨出平口,用老虎钳夹住拧下来。

楼主:
切出一字口来也不见得比内六角有劲吧

网友:
推出去,电焊点一根钢筋…

~~~~~~~

网友:
先弄松丝扣,不然还是困难。WD40?或者简单点用煤油柴油。再不行就用气体打火机烧一下。

网友:
只能电焊上一个螺丝母

网友:
锉刀锉方,锯一字很难拧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磨切1字口呗,还能有什么办法。锯子切难度太大。

用老虎钳子那个虎口夹住拧,如果这都拧不动那就是锈死了,只能切断,卸下V刹,露出螺丝锈蚀部位喷除锈剂

网友:
6楼简单粗暴还有效

网友:
开个一字口,滴点煤油或柴油润滑螺纹,用一字改刀加扳手拧下。

网友B:
大力钳,夹紧。拧下换掉。别看是圆角照样能卡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力钳,夹紧。拧下换掉。别看是圆角照样能卡紧

大力钳是个好东西,这时候比扳手还好用

网友:
这种半圆帽,大力钳也夹不住……

网友:
先锉成方形,再烧烧烤烤,再浇点油浸浸泡泡,剩下交给时间慢慢发酵,然后敲敲打打,再拧拧试试,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先切一字口 然后喷除锈剂试试 祝好运

网友:
都是铁的锈到一起比较麻烦,只能先用煤油泡,锤子敲,在想办法拧,实在拧不下来只能用细钻头把原来的螺丝钻成空心,然后重新锥丝

网友:
把外圈的两边用锉刀锉两个平面,用螺丝松动剂浸透,或用油类浸透,再用扳手柠。

网友:
用角磨机 把外圆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