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遇到i7-7700K +华硕 PRIME Z270-AR主板,待机功率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5-07-07):
遇到i7-7700K +华硕 PRIME Z270-AR主板,待机功率高的奇怪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电脑主机核显,在关机关电源开关后,启动,待机功率高达50W
但发现个规律,这时候点系统睡眠后再激活系统,这时候待机功率必定是26W左右,这个应该才是这个cpu的正常功率
而且这个时候重启电脑也是26W但再次关机关电源开关后再开机待机功率又回到50W。

很奇怪的问题,现在希望关机关电源开关后再启动电脑待机也是26w.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WIN10,主板也恢复了默认设置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电源计划有改动么?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B:
不要纠结,W这个单位太小了让你们都在纠结它的数字,真没必要

其次,这几个行为,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关机并开机默认情况下是有快速启动,开机后软件状态和重启并不是同一个,而且你再等一会可能就和平常一样了。只是有差异的地方,未必是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C:
华硕主板不奇怪,华硕其实很多问题,建议看一看cpu最低和最高频率,有一些华硕主板默认会定频率工作,日常耗电量高,最高性能又比动态工作低10%左右,很坑人,见过的华硕产品问题很大的不少了

网友C:
别用鲁大师,用aidi,cpuz,win10,11后台也很多,还有输入法两个东西经常cpu使用率高

网友D:
开机10分钟后基本就正常了,不用太纠结,你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计划有改动么?用的是哪一个?

电源计划是平衡,而且我试了好几个版本的win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W这个单位太小了让你们都在纠结它的数字,真没必要

其次,这几个行为,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关机 ...

功率增加一倍,可不小啊,室内温度都增加不少,我以前有个用了多年32纳米的amd CPU核显待机也才26w左右,而且从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不奇怪,华硕其实很多问题,建议看一看cpu最低和最高频率,有一些华硕主板默认会定频率工作,日常 ...

看win 10任务管理器,两种功率待机的情况下,CPU,内存使用,gpu等使用率都为0%,没有出现异常,但功率确是一个26w,一个5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鲁大师,用aidi,cpuz,win10,11后台也很多,还有输入法两个东西经常cpu使用率高 ...

看功率,我用的是功率计量插座,不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10分钟后基本就正常了,不用太纠结,你试一下就明白了

十分钟之后也不会正常,待机要么是25w,要么是50w
我说的这两个功率就是开机稳定之后的待机功率。

网友:
偷偷烧CPU,计划性报废,刷个其他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刷个最新版本的bios 0701是第一版bios

网友:
如果使用正常就没必要纠结,没准主板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么低么?

我以前G4560带显示器待机都60W左右。

现在14600KF待机直接100W出头,不管均衡模式,还是省电模式。

跑FPU功耗直接220W,显卡180W的样子,加上杂七杂八直奔500W去了;吓得我赶紧把600W的电源换成700W的。

网友:
对,要看外部的功率表

网友:
和车一样,刚启动时转速高

网友:
i7-7700K热设计功耗(TDP)        91W

网友:
估计后台有更新,开机等半个小时看看

网友:
待机功耗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