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品牌阉割版的的电子称,用锂电池居然没有充电口,加装c口

楼主(2025-07-08):
一个不知道品牌的电子称,没有电了不开机,充电口是空的,难道里面是纽扣电池,拆开看看

玻璃面板,能承受180kg

开有充电口,但是里面没有

没有螺丝,卡扣的,容易拆

4个脚的感应器

锂电池的,没有看到充电接口,用外部充电板对电池简单充电几分钟,能开机了

难道这个又是显示屏、又是太阳能充电板,装上试试

称重正常了

放在太阳下嗮了2天了,也没有看到有充电提示,电量也没有变化,会不会那个不是太阳能电池板,等下再拆开看看,计划装一块充电板

下面补充几张图片,
感应器都拆了,不然不好装充电口

感应器

加装c口充电

就是阉割版的,充电接口没有装,

用烙铁烫一个口

充电指示灯闪一闪

不久就充好电了

1.7米,70公斤,算不算标准身材。

网友:
加装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进去吧,没事放阳台晒晒

网友:
是,但是太阳不能

网友:
奇葩,充电池没有充电口

网友:
有电池不能充电,设计时咋想的

网友:
节省成本到极致。

网友:
这个设计,不给充电就用普通电池。用锂电又没有充电也奇怪了。

网友:
充电池没有充电口,这么脑残吗

网友:
体重秤,精度一般

网友:
面板好薄啊,不知道是不是钢化玻璃呢

网友:
这...........聚合物电池没电了难道吸收日月精华蛮?

网友:
充电口掉了吧

网友:
一次性的体重秤

网友:
一次性体重称

网友:
一次性产品,电池用完再买新的?

网友:
遇到好几个同样的,其实内部只要有小锂电池的体重秤都有充电口,都是人为充电时用力过大,把充电安卓口或者C口给顶脱落了

网友:
充电板还没装,是不是半成品

网友:
加一块C口充电板也不错。

网友:
人体称还带温度计?比较特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