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卡问题 Reset Fail 51

楼主(2025-07-08):
2246xt。开卡出错,然后找了一个2246en的闪存id参数看了下对应跟软件识别的id对不上,有哪位大神给指导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2246en里的参数

A30=Hynix,64Gbit ,H2JTFG8YD1BMS
Hynix,64Gbit,H2JTFG8YD1BMS=50,50,4E,01,05,07,2,08,10,0,1024,1024,2,9,0,256,2,16,64,0,36,8F,27,30,1,5C,0,0,0,1,1,52,51,0,0,0,1,0,0,80,88,88,88,88,12,18,88,88,66,66,66,66,0,0,〗,,

网友:
请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这种封装的颗粒 又是2246XT   估计开卡固件没把

网友:
这个好像搞不了

网友:
你46xt主控找46en的参数有啥用?字数含义不通用。反过来46en找46xt的参数还有点用,46en能开成46xt。

网友:
找46xt里面海力士16纳米mlc的参数慢慢试吧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别浪费时间了,开不了,拆颗粒吧

楼主:
46EN里面的id跟46xt里面识别对不上呀,xt会自动选出12个颗粒型号。有没有大神帮添加下呀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会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苹果手机的e2 nand颗粒,板子上还有一个8脚spi的,普通人开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浪费时间了,开不了,拆颗粒吧

范大,这个板子居然eeprom没有,说不定能开呢,我们以前不能开的都是带eeprom的,就是参数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范大,这个板子居然eeprom没有,说不定能开呢,我们以前不能开的都是带eeprom的,就是参数有没有就不知道 ...

没有也开不了,eep是校正闪存id的,关键的isp你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范大,这个板子居然eeprom没有,说不定能开呢,我们以前不能开的都是带eeprom的,就是参数有没有就不知道 ...

还有这玩意spi焊盘在两个地方,正面一个反面还有一个,没有背面图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范大,这个板子居然eeprom没有,说不定能开呢,我们以前不能开的都是带eeprom的,就是参数有没有就不知道 ...

反正我是持悲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