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剃须刀集成型号可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5-07-08):
工友的剃须刀一边充电一边剃须可以的但是一旦拿开充电线就用不了,用电池直接电机转动。

网友:
芯片不好找,不如在K1的位置换个5.8*5.8的自锁开关好了

网友A:
功能同AP6315,就是一款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
我的剃须刀也是电池不耐用,直接改成外接插电式的,再也没有充电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直接电机转动

网友:
电池报废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B:
首先,图片少,帮不你了分析,二来,你已经判定芯片有问题,有没考滤过是充电电池坏了?换一个充电电池?用电池直接启动没描述清楚,是外接别的电池电池能启动?哪就更能说明充电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注意所芯片

网友:
最好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一边充电一边剃须可以的但是一旦拿开充电线就用不了”

电池不行了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报废了吧,先换电池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同AP6315,就是一款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谢谢您提供我在淘宝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图片少,帮不你了分析,二来,你已经判定芯片有问题,有没考滤过是充电电池坏了?换一个充电电池?用 ...

用原来的电池能启动电机,至于电池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啊哦,工友怎样操作了描述给我的我怀疑是集成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来的电池能启动电机,至于电池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啊哦,工友怎样操作了描述给我的我怀疑是集成电路问 ...

既然插上充电线能启动,说明电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电池,电池低电量保护芯片起作用,换电池吧

网友:
已经这种状态了,电池肯定基本不行了,大部分剃须刀都是电池问题,不如先换新电池,如果正常了,就说明是电池的问题,如果还不行,才考虑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