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I编程玩一元钱的ESP32-C2模块【1】——wifi联网获取时间数据

楼主(2025-07-08):
今年初跟着大家一起入手了两个一元钱的大夏龙雀 WF-25 ESP32C2 模块,入手后配置开发环境完成后测试了点亮LED灯的程序,并发了帖子:
一元钱的ESP32-C2模块成功点亮板载LED指示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038&fromuid=1505079(出处: 数码之家)
一晃半年过去了这个模块就再没摸过,最近想用它替换现在用的esp8266模块来联网获取时间,重新搭好硬件开始测试程序,原本以为这东西可以兼容8266的代码,试过后发展无法编译通过,于是转向AI编程,没想到“DeepSeep|深度求索”给出的代码竟然可以成功运行,直接就在串口助手窗口中看到了时间数据。
这是我的提问:
给出大夏龙雀的ESP32C2模块的完整可以运行的arduino代码,连接wifi并get时间并在串口助手窗口显示时间
这是答案: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 Arduino 代码,用于 ESP32-C2 模块连接 WiFi 并获取网络时间(NTP),然后在串口监视器中显示:
#include <WiFi.h>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WiFiUdp.h>
// 替换为你的WiFi凭证
const char* ssid     = "你的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你的WiFi密码";
// 定义NTP客户端获取时间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ntp.ntsc.ac.cn", 28800, 60000); // 使用中国国家授时中心NTP服务器,+8时区(28800秒)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连接WiFi
  WiFi.begin(ssid, password);

  Serial.print("正在连接到WiFi ");
  Serial.println(ssi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连接成功");
  Serial.print("IP地址: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初始化NTP客户端
  timeClient.begin();
}
void loop() {
  // 更新NTP时间
  timeClient.update();

  // 获取并打印格式化时间
  String formattedTime = timeClient.getFormattedTime();
  Serial.print("当前时间: ");
  Serial.println(formattedTime);

  // 获取并打印日期和时间
  time_t epochTime = timeClient.getEpochTime();
  struct tm *ptm = gmtime ((time_t *)&epochTime);

  int currentYear = ptm->tm_year + 1900;
  int currentMonth = ptm->tm_mon + 1;
  int currentDay = ptm->tm_mday;

  Serial.print("当前日期: ");
  Serial.print(currentYear);
  Serial.print("-");
  Serial.print(currentMonth < 10 ? "0" : "");
  Serial.print(currentMonth);
  Serial.print("-");
  Serial.print(currentDay < 10 ? "0" : "");
  Serial.println(currentDay);

  // 每5秒更新一次
  delay(5000);
}
这是演示效果: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先,有空去试试看

网友A:
NTPClient库没有处理时间秒的小数部分,最大可能有1秒左右的误差,我Wifi对时的应用已经放弃这个库,直接发送对时请求,然后解析返回数据包。

网友:
它兼容的是esp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PClient库没有处理时间秒的小数部分,最大可能有1秒左右的误差,我Wifi对时的应用已经放弃这个库,直接发 ...

刚刚上手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想试试它各种功能。

楼主:
或许是吧,各种不懂还需要学习、实验。

网友B: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下面这个可以用吗?买回来好久了,准备WIFI校时的,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下面这个可以用吗?买回来好久了,准备WIFI校时的,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模块我没接触过,但根据网上的介绍貌似它和8266的ESP-01类的模块相似,只是需要查资料、验证它在arduino环境下能否运行,不知道是否需要烧录内部固件。但可以肯定的说用它做wifi校时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