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南威无刷轻锤

楼主(2025-07-08):
大艺a3插脚

对比迈特凯轻锤

裸机重1884克

网友A:
红色的那个,我88买了个裸机,还行,已经成功打了两个穿墙孔、锤了两根钢管入地了,哈哈哈

裸机4斤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那个,我88买了个裸机,还行,已经成功打了两个穿墙孔、锤了两根钢管入地了,哈哈哈

冲击力还不错,钻了几个孔洞就发热

网友B:
这锂电锤对于家庭、个人用户来说、也就只有一个优点了:不用拖根线、移动方便一点(专业干活除外);其他全是缺点:功率低、动力弱、锤击力度小、带电池3公斤3公斤多、甚至比拖线市电的更重、电池得保养充电、还会老化失效。家庭、个人用户不推荐购买、不如买个市电的更轻巧和更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锂电锤对于家庭、个人用户来说、也就只有一个优点了:不用拖根线、移动方便一点(专业干活除外);其他全 ...

同感,电池款要用时,往往电走光了,还要费时充电。我那些工具全市电,配了根5米拖板,随时能够上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锂电锤对于家庭、个人用户来说、也就只有一个优点了:不用拖根线、移动方便一点(专业干活除外);其他全 ...

倒是家用还是挺适合(轻度使用、环境简单),这不适合用来挣钱(重度使用、环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家用还是挺适合(轻度使用、环境简单),这不适合用来挣钱(重度使用、环境复杂)。 ...

电池款更适合外出,现场未必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家用还是挺适合(轻度使用、环境简单),这不适合用来挣钱(重度使用、环境复杂)。 ...

你恰恰说反了,这玩意就适合用来赚钱的,当然你说的也对,那种开线槽啊,吊顶的重度场景确实不适合
主要用于轻量的上门安装作业。比如安装水电、空调、热水器、电视之类的。

尤其适合安装一些扯线麻烦的东西,比如工地上量不大但是东一个西一个的东西,比如监控(有些是POE供电),甚至没电的环境,比如指示牌,

还有一个就是,现场作业使用锂电,没有触电风险。而工具永久了,环境又多变,220V的触电风险只能说看天意,很难完全避免,,漏电保护又只能说看运气,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的。

家用因为用得极少,本身就不会离家使用,所以电和扯线完全不是问题,即锂电的优势荡然无存,但是电池是需要维护的,基本很难保证用10年,而且电池价格贼贵,市电的,这种工具家用用30年只能说很正常。

网友C: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我建议还是买使用AC220V的电动工具,使用多年不会坏;便携式的虽然方便,但是优缺点都并存,楼上也有坛友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锂电锤对于家庭、个人用户来说、也就只有一个优点了:不用拖根线、移动方便一点(专业干活除外);其他全 ...

家用正好锂电的最好。用一套锂电池,给所有电钻,电锤,起子机等使用。
相对安全性也高。

网友:
这个南威电锤可以的。还有带电池避震条

网友:
南威电锤多少钱

网友:
这个电池位置比较新颖,第一次见到

网友:
你这新款的确实轻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锂电锤对于家庭、个人用户来说、也就只有一个优点了:不用拖根线、移动方便一点(专业干活除外);其他全 ...

电池得保养充电、还会老化失效,这个最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我建议还是买使用AC220V的电动工具,使用多年不会坏;便携式的虽然方便,但是优缺 ...

我也赞成220ac

网友:
你们的这种锂电锤卡钻时脱扣扭力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正好锂电的最好。用一套锂电池,给所有电钻,电锤,起子机等使用。
相对安全性也高。 ...

使用同一个电压平台,电池通用,效费比最高。

网友:
所有工具搞个通用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最近买了款南威的220V电锤。用的少,就不考虑锂电的了。5826t,使用后感觉发热快,。试了打孔,也试用扁凿打了石壁 ,锤击力度家用凑合。158送5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