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老化的86面板暗盒

楼主(2025-07-08):
朋友家二十来年了,客厅风扇86面板塑料暗盒老化,孩子小有隐患,之前有帮他房间更换过,今天叫我帮忙更换下暗盒,材料都准备好,金属暗盒、水泥、切割机、白灰,把原来塑料暗盒拆了,里面扩大一点,好放入新的,铁的暗盒用角磨机,把电线入口切好,才能原位放入,用水浇墙孔,好上水泥,固定好暗盒,装入五孔面板,最后上白灰涂好,等待干,用时一小时。

网友A:
塑料暗盒老化,也用不着整个抠了换,网上多的是暗盒固定器,几块钱就解决问题,这洋弄除非换整个插排必须换暗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暗盒老化,也用不着整个抠了换,网上多的是暗盒固定器,几块钱就解决问题,这洋弄除非换整个插排必须换 ...

个人选择,这样修复一劳永逸

网友:
面板一起换了吧

楼主:
不是我的,和朋友建议更换新的面板

网友:
用修复神器就行,何必费劲换暗盒

网友:
更换老化的86面板一起换了吧。

网友:
换个新面板就好看了

网友:
铁盒虽然坚固,但是不安全吧,万一电线破皮容易触电或者短路?

网友:
手艺不错,换了好

网友:
啥水泥干得那么快?现在买到的都是32.5砌筑水泥,比之前的硅酸盐32.5水泥又降级了

网友:
面板一起换了吧 都发黄了

网友:
塑料的中看不中用,早年的底盒都是铁的就没有坏掉的。

网友:
用修复神器就行!!!

网友:
暗盒固定器

网友:
多面手啊,什么都能干。

网友:
记得网上有卖消除发黄的药水

网友:
我家换了几个了,原来的塑料不行全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