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里牛多,问下三线的机箱风扇怎么调速的?

楼主(2025-07-08):
三线的机箱风扇,我准备放在桌子上吹自己,黄线应该是调速线
要接个什么东西上去才能实现调速功能?
黑 -
红 12V
黄 FG

网友:
黄线一般是测速的。你这个大概率不支持调速,自己调电压,串电阻,或者自己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
3线没有调速,那是计数线,也就是用于显示转速的。

4线的才可以调速,要用PWM信号去调制,某宝有NE555做的调速器,接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如图:

网友A:
四线调速,三线不是调速的,但如果你三线最高转速可以接受的话,弄个滑动变阻加上,转速就下来了

网友:
我接了一个5V的充电器(还有个6V的备用),有风,声音还小,

网友:
最简单的,调电压就行。用5V驱动12V风扇,刚好能达到微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线调速,三线不是调速的,但如果你三线最高转速可以接受的话,弄个滑动变阻加上,转速就下来了 ...

懂了,那么只能通过改电压调了吧,加个24v电压,再连个滑动变阻器...

网友:
fg就是测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那么只能通过改电压调了吧,加个24v电压,再连个滑动变阻器...

24V,你是要送走这个不能调速的风扇么?

网友:
三线的只能检测,不能调速

网友:
3线调速只能调电压,或者用不同电压的电源实现。比如用9V的就慢了,5V 6V更慢,再低可能停转

网友:
FG是测速线,三线直接调节电压,从5V~到14V,一般冗余20%电压不会炸
4线带pwm信号调速,弄555做个调速器就行
我做的pwm四线调速器

网友:
三线风扇可以通过调压来实现调速的目的,TB上有针对2-3线风扇的调速器的。

网友:
只是转速输出

网友:
三线调速一般就是调节电压最简单,买个几毛钱的调压板就行,想用在电脑四线插座上调速,买个转接调速板就行

网友:
正极加电阻

网友:
4线才能调速,3线只能测速。某宝2块钱买个pwm电机调速器

网友:
只能用一个速度呀!!!

网友:
把台式机电源接到一体机上,声音小很多,最好还是找个延长线连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