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买了苹果13卡贴机,昨晚手贱升级下了系统,这下好了!没有蜂窝网络了!

楼主(2025-07-08):
买了苹果13卡贴机,昨晚手贱升级下了系统,这下好了!没有蜂窝网络了!(开了蜂窝数据,就是不能上网,右上角也没有蜂窝数据的图标!)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升级了得换相应版本的卡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了得换相应版本的卡贴吧!

网上买了新的卡贴,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多少钱买的?不能上网,还能打电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不能上网,还能打电话吗

买来是一切功能都OK的,只是昨天为了下载软件,必须升级系统,升完级后,就不能蜂窝上网拉!连蜂窝上网图标都没了!看看是不是卡贴的问题!

网友C:
难道价格相差很大?为啥要买卡贴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价格相差很大?为啥要买卡贴机?

卡贴机要便宜三分之一

网友D:
按说只有刷机或抹除才会,没想到你升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贴机要便宜三分之一

哈哈!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只有刷机或抹除才会,没想到你升级都不行。

主要升级太狠拉,从15升级到18拉!本来不想升的!主要需要软件下载有硬性要求!

网友:
卡贴机肯定有问题,真要是好用大家就不去买国行了,我也一直想入手卡贴机,价格便宜据说功能还多,楼主在哪里买的,我看淘宝的成交量都不高所以一直未下手。你看看基站都是谁的,技术上限制这些机器玩一样。我买过洋垃圾lg韩版,用着用着就突然不能接打电话了。

网友:
说明你买的卡贴机有问题,可能是配置机?理论上卡贴机升级不会这样的,只有抹除才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卡贴机现在不太划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了得换相应版本的卡贴吧!

果然是个高手!换个卡贴解决问题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升级太狠拉,从15升级到18拉!本来不想升的!主要需要软件下载有硬性要求! ...

啥软件要求这么高?ios15应该没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软件要求这么高?ios15应该没过时

chat GPT  提示必须17以上系统!

网友F:
你买的卡贴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卡贴机有问题

解决拉!卡贴太旧,换了一个卡贴就好拉!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