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了个V8直播装备,修完了傻了。。。

楼主(2025-07-08):
看见一个捡垃圾的老年人捡了个话筒和声卡,用两瓶纯水换了,没玩过这个,想捣鼓捣鼓,先拆开无线话筒,原来是装两节五号电池的,电池弹簧都锈没了,想起前一阵子捡了个电子烟,拆开后还在吃灰,刚好是C口充电的,于是拆、锯、焊,终于把充电电池装上了,开机,亮了,才发现根本连不上声卡,被声卡上的蓝牙标志误导了,以为话筒是蓝牙的,实际上话筒应该还有个接收器,这回彻底吃灰了,白瞎了我的一套电池。声卡倒是正常,没有话筒,也没有兴趣再折腾它了。

网友:
v8声卡可以连接蓝牙,我那个V8十几元买的。

网友:
是的,还差一个无线麦克风接收部分,,,

网友:
浪费一套电池

网友:
多大点事?去买个接收器不就行了!

网友:
话筒的发射频率是 761.80MHZ ,去买个接收器应该不难吧!?

网友:
都锈成那样

网友:
可以改成有线的试试~

网友:
名字取得好,以为是高大上。

网友:
没蓝牙接收器就歇菜了

网友:
再去那里蹲守,然后周边找找,说不定能找到

网友:
淘·宝上能配么?不过估计弄好了也是吃灰

网友:
记得论坛有卖接收器的

网友:
接着配,配齐了才能玩!

网友:
蓝牙是指用手机连接可以播放伴奏,话筒就是用线连接

网友:
蓝牙是指用手机连接可以播放伴奏,话筒就是用无线接收器插到话筒的插口上

网友: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网友:
这话筒有没有可能是调频接收

网友:
再买一个扫频仪

网友:
咸鱼看看蹲一个接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