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风扇坏了维修教程,但基本没得修,这次电机损坏,把铝线修好了

楼主:
某天正在修手机做cpu重植。好好的电风扇坏了,

电风扇维修经典配方了。。。都是铝线,本不打算修,又没有完整性电机,那就拆下来看看,

然后找出来了断线地方。好在运气好,用一万伏高压都没有电出来哪里坏了,最后准备扔掉或拆了做直流无刷电机时候,第六感很准找到了地方。修好。

楼主:
骁龙855修好后,又修骁龙8+gen1都是一样手艺,头发丝一样的锡球,然后就没有难度了,只要拆装仔细一些一修没有动过的机器,成功率都高一些。

再有难度就是只能显微镜下的飞线了,不过我手法好。还没有断线等问题。cpu外观都完美。

等钢网到货再焊接上去

网友:
能做cpu重植的都是高手,高手修电风扇 就是高射炮打蚊子了!

网友A:
铝漆包线的颜色不注意看着跟铜的差不多,为什么不做成原色的

网友:
高手高手,什么都能修。

网友:
铝线电机坏了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漆包线的颜色不注意看着跟铜的差不多,为什么不做成原色的

可能都喜欢假装有钱假装帅哥美女吧

网友B:
高手啊~这么厉害做什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么厉害做什么工作的

文科生,,,,啥都爱好,爱好就专业那种兴趣

网友C:
这也能修上,运气不错,还是手艺不错~

网友D:
铝线圈,短命,不好修,坏了就换新的,符合国情。

网友E:
这是用松香的吗?这也行?

网友:
铝线不好焊接

网友:
方法不错,修复成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松香的吗?这也行?

这是原厂胶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修上,运气不错,还是手艺不错~

运气不错刚好坏的地方找到了。不然也没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圈,短命,不好修,坏了就换新的,符合国情。

能救一个算一个,一个妹子的礼物,你懂的

楼主:
之前以为胶很少,结果胶非常多。上到四百度都推不动。就不显示了,如果当时高温没有搞死u。那就能复活。这个我也不打算剪开铁皮不破坏,但很多低温零件在附近。三层x2总共六层板目前没有钢网。
到时候看不剪铁皮,把铁皮吹下来的运气,下层多半也是塞满了胶,铁皮挡住了,完全没有下力的地方,实在无奈可能会留一点维修痕迹动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