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联想KN100-M无线鼠标

楼主(2025-07-08):
早晨刚上班,同事丢过来一个鼠标,说是接收器丢了,看看能不能给配个接收器。不管三七二十一,咱先拆了再说。

这次的主角就是它了,醒目的联想标志。

背面,电池仓,开关,脚垫。接收器掉了只剩一个空槽。

标签特写。居然还是键鼠套装,套装的型号是KN100。鼠标的型号则是KN100-M,M代表鼠标(mouse),很是直白。

就一颗螺丝,藏在尾部脚垫下面。话说罗技和雷柏新型号鼠标的螺丝都改到电池仓里面了,这个还是老设计,每次拆解都要揭脚垫,差评。

脱光光了。好小的板子,LED上连个遮光罩都没有,真是够敷衍的。

开关的设计比较巧妙,利用了电池仓正极的弹片。开关本身就是一个塑料滑块,关闭的时候,电池仓正极的弹片与电池正极是不接触的。

打开开关,塑料滑块上的凸起推动弹片压在电池正极上,接通电路。

微动用的凯华白点,手感比较硬。

编码器也是凯华的,高度11mm。

光学引擎特写,经典的原相PAW3205DB-TJNT。旁边那个小一点的芯片是2.4G无线芯片,上海博通的BK2452,内置BK51系列单片机,无线收发和鼠标主控二合一了。

下面是BK系列芯片的选型表,2.4G通信采用私有协议,看来得找个BK2451芯片的接收器才能配对了。

拆完收工,丢储藏间吃灰去。回头找找杂物箱里的接收器有没有能配对上的,希望比较渺茫啊……

网友:
罗技还好找,联想就算了,只能拆配件用。

网友:
无线键鼠 没有通用的接收器吗?

网友A:
没用的,配不上,就算是同一个型号,两个互换都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省电得很,我有其他品牌的无线鼠标好几个,但基本都 用这个

网友:
这玩意儿好配么,手中还有个罗技的适配器不知道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配不上,就算是同一个型号,两个互换都不行。

同型号的是可以通用的,需要重新对码。
罗技雷柏都有自己的对码程序,杂牌子鼠标的可以试试同时按住左中右三键

网友B:
刚看了另一个哥们的帖子也是缺蓝牙接收器然后吃灰的

网友:
联想的做工很好

网友:
很难配上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另一个哥们的帖子也是缺蓝牙接收器然后吃灰的

蓝牙接收器基本都是通用的,马宝十块钱包邮到家,我这个不太好办

网友:
拆件吧,不好折腾

网友:
还有一个芯片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罗技之外的无线鼠标,雷柏的还找的到,其它的没有接收器只能当废品了

网友:
美帝良心想不讲武德,这明明是富勒M65好不,看我的拆鸡图,模具丝毫不差……

~~~~~~~

网友:
闲的时候可以拆来玩玩。

网友:
我的几套无线基本不用,有线的安逸

网友:
还是扔了吧,接收器不好配。

网友:
这东西怎么配对

网友:
要慢慢去找回它的接收器。